1.4塞斯纳,想升级动力到2814失败!(内附塞斯纳naca2412,升力计算公式,和估算方...

楼主(2014-02-04):
本来打算入手像真机的,但是考虑到以后可能要在飞机上多装点东西,所以考虑1.4的塞斯纳,但是原配电机是2216 880kv的。最大有1kg推力,感觉如果换3s 4000mha的电池
电池重量由2200mah 的176 变到325,在加点其他什么就感觉飞机太重,不灵活了,1.9的塞斯纳我也考虑过,但是太难带了。。所以有点困难。请大家帮忙看看。下面贴的是飞机的尺寸,电机的信息

电机: A2216 880kv 11X7桨 64g 换成 v2814 800kv 12X6 大概130g
电调:30a 到60a 重量 25g到 60g
电池: 3s 2200mah 176g 到 3s 4000mah 325g (变成30c)
桨: 11x7 变成 12x6   直径(36-》40cm 应该不会打浆)

综合了一下,为了使用现有30A电调,不能听下面兄弟建议使用2814 高kv的电机了。因为虽然这样,可用用小桨,但是电流过大,而且力校太低。
准备尝试使用11x6的浆,按比例应该力效在6以上,电流在25a以下,电池仓有3006的建议。估计是没法扩展了,而电池仓正上方就是舵机的架子,挖通不知道有啥结果。只能拿到在修改了
至于起落架,不知道3006兄是否修改。个人很看好减震的固定翼架子。就是那种双前轮的。中间用钢丝搭桥,固定在上下两端,不知道有人用过没。

刚刚在琢磨拉力和升力的关系,其实配大拉力的电机,电池,在同样的翼展下,飞机必须飞的更快,才可以提供增加质量所需的升力。保持飞机巡航,换句话讲,如果重量过大。那飞机必须高速飞行,提供足够的升力,
但是高速飞行需要的电流很大,这样大电池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留空时间了。所以我找了下资料。模糊的计算了下塞斯纳的拉力和升力关系(先说结果,在重量增加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高螺距的浆,那么就可以提供在同样速度需求下,低转速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小的电流巡航),查了下。6英寸的螺距已经不错了,比原配的11 4.7 ,如果同样1kg拉力(这里拉力阻力平衡),那6寸螺距的飞机更快,且载重更多。下面计算下换动力之后,飞机载重量的变化。

首先,塞斯纳是naca2412的翼型,,通过翼型,可以由一个叫做xfoil的软件计算他的机翼升力系数(这个我不懂,在网上看人算,近似取1)
升力公式=0.5*空气密度(0.125kg/m2)*机翼面积(1.4的塞斯纳是0.2735m2)*飞行速度^2

按照经验,一般我们半油门,可以平飞塞斯纳,这个飞机的全油门是1kg拉力。可以默认在这样的机型设计下,他的飞行阻力4.7桨的时候是0.5kg左右,这个值可能和飞行速度平方或者什么有关。暂不追究
12x6的浆。11.1v的时候可以提供1.5kg的拉力。20a的电流,桨的拉力和d的三次方成正比,意思就是说 11x6的浆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提供1.15左右的拉力。这个和原配差不多。原配是11.95a提供 1kg拉力,(1060)md数据。这样看来。可以近似的认为两个电机在20a的时候,有同样的1kg拉力。

下面计算下800kv的电机的转速= 8880rpm 3s电 在同拉力情况下(假设负载500g的阻力) 电流10a 一半转速 飞机速度为=11.35m/s
              1100kv的电机转速=12210rpm 3s电                                                                                    飞机速度为=12.14m/s
带入之前的升力公式
2217电机半油门的升力=2.51kg

2814电机半油门升力=2.2kg

这个计算结果让我汗颜啊!!!  换句话说,我换了个好电机,但是,提供的升力没有太多的变化,除非用12寸的浆。得到半油门7a左右的巡航电流,保持6螺距的飞行速度才有可能。
这样看来,好电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上大桨。提高拉力。减小工作电流的作用,我才用的1106的浆完全是脱了裤子放屁。白瞎了一个230块的电机。。汗死我了。5555555
飞机是越慢越省电,看来下一步是捣鼓襟翼看是否可以增加升力系数了。

140塞斯纳

140塞斯纳

2814电机

2814电机

网友A:
帮顶,大飞机我菜鸟`嘿嘿``

网友B:
楼主加油!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大飞机我菜鸟`嘿嘿``

谢谢你了。就不知道这样装可以不。唯一麻烦是电池仓。貌似长要多3厘米,宽要多0.5厘米。装不进去就蛋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完全不懂。。。

谢谢了。。。。等待中。。

网友C:
1.4塞斯纳的电机选2814 建议用990KV的,桨用1160或者1155马刀桨就够了,1260桨反扭很明显。用2814电机座要重新打孔,到也不麻烦,但用2216电机长度不够长要垫很多垫片才不会不碰头罩。LZ到时可以考虑更长的2220电机。如果选2216电机建议1100K左右的配1147或1155桨正好。2216 880KV的功率小了,顶大风不好飞了。电调好盈飞腾30A搓搓有余,也不热。电池2200够了,2814电机可以飞10分钟左右。而且电池舱塞2200正好,4000的貌似塞不下。以上这些配置本人自己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塞斯纳的电机选2814 建议用990KV的,桨用1160或者1155马刀桨就够了,1260桨反扭很明显。2814电机座要重 ...

太谢谢ae3007了。我去详细看看你说的电机哈,。不过电池塞不下,有点蛋痛,因为目的就是想增加飞行时间,
电池放不下。加了动力。留空就更短了。。

网友D:
我也打算配这个飞机。但是电机 KV 还没弄明白。是不是1000的比800的动力更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打算配这个飞机。但是电机 KV 还没弄明白。是不是1000的比800的动力更大呢?

不能完全这样想,但是转速会快。同等推力下,只能用小桨, 要配电机要去先看飞机重量和设备重量,手上的电池,然后选电机的推力,桨,自然就可以选到kv值了,
表格上的应该是全电流,一般设置油门后,巡航起来要节电很多。你可以估摸着算算留空时间。(最方便的是请教用过的人哈。呵呵。我就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谢谢ae3007了。我去详细看看你说的电机哈,。不过电池塞不下,有点蛋痛,因为目的就是想增加飞行时间 ...

1.4塞斯纳滑翔性很好。如果场地允许,飞到没电了飘下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塞斯纳滑翔性很好。如果场地允许,飞到没电了飘下来没问题的。

请教下,我在网上看的电池仓。好像是塑料的啊。意思是自己扩,能成不啊?我还是不死心。想装4000mah

网友E:
兄弟,航模你想时间多长要么fpv,不然,脖子都弄酸。2814没有问题,但是塞斯纳设计本身速度不高,换电机需要重新调试,我的1.2塞斯纳就用2814kv1000,这样桨不用太大我用11的就够了。续航时间其实提高不大的,力效降低了,你用12的也许起飞不打桨,降落就会有问题了,起落架需要适当改进下。12桨还有电调可能也要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航模你想时间多长要么fpv,不然,脖子都弄酸。2814没有问题,但是塞斯纳设计本身速度不高,换电机需 ...

感谢你的回复哈,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估计增加不到多少,话说5000mah的猎鹰。也只能飞25分钟。小飞机10分钟差不多了。谢谢你哈
不过这个飞机按楼上的兄台那样说的升级动力,要在金属上钻孔。我不知道什么设备可以。我只有电钻,升级动力。其实是想在上门装个50来克的摄像机。其他没什么要求了。这个飞机我估摸了下。
翼展不够。上不到太多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在网上看的电池仓。好像是塑料的啊。意思是自己扩,能成不啊?我还是不死心。想装4000mah

电池舱四边都是塑料的,而且和起落架安装槽连一起的。你扩了电池舱盖的紧合度也有影响。这个飞机的电池靠魔术扣倒在机腹,如果舱盖不紧,魔术扣时间长了也会松,飞机做筋斗的时候电池会飞出去的。我已经损失一节电池了。你真的想上高容量电池也不是不行,这个飞机内部空间超级大,装10000的都装的下,你把电池装机身里面。但就是飞一次要拆一次机翼,比较麻烦。
电机座是1MM厚的钢板,用手钻一次钻透是比较难钻,可以先1.5MM钻头钻个小孔,再用3MM,4MM一点点扩。

网友F:
塞斯纳就是练习机,或者当像真机飞飞,不知道楼主想加什么。如果想fpv,我建议放弃改造的念头,专门弄一个fpv载机好了。没必要劳神改这个塞斯纳

网友G:
LZ想要飞的久,还是玩FPV吧,不然连续飞半小时脖子会很酸的,我的是MD的塞斯纳,翼展1122MM,也不错的。LZ这个1米4的空机我看了下投入一下子多了好多,都是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塞斯纳就是练习机,或者当像真机飞飞,不知道楼主想加什么。如果想fpv,我建议放弃改造的念头,专门弄一个f ...

恩。谢谢你的回复哈。我现在也在看载机。主要载机太大了。带起来吃力。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想要飞的久,还是玩FPV吧,不然连续飞半小时脖子会很酸的,我的是MD的塞斯纳,翼展1122MM,也不错的。LZ这 ...

谢谢你的回复哈,我也有个md的塞斯纳,多好玩的,不过就是头轻,起初弄了好久。。我现在在看1.9米的天行者,问题是,飞机大不说。手抛也可以。。但是咋个接啊。。我觉得我没得那个水平接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舱四边都是塑料的,而且和起落架安装槽连一起的。你扩了电池舱盖的紧合度也有影响。这个飞机的电池靠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哈。太详细了。。看来做大容量电池只能放里面了,恩。我原来做车架有很多钻头,1mm还好。应该弄的穿。
不过现在我在考虑大翼展的飞机。比如1.9米的天行者。只是这飞机,好似要另外买个起落架。也不便宜。

楼主:
或者用轻木做个草鞋,机翼上弄2个防摩擦的,,应该就可以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整的太复杂,就像我弄的这样。

兄弟,你这个双发帅气哈,上了图传哈,没看到摄像头,好像在机翼中间没装哈?我也准备上个摄像机,暂时不弄图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3007兄有没有想过把前轮改成带弹簧的起落架,网上有卖35一套,2个轮胎的,単轮估计也可以用,中间 ...

没改过弹簧起落架,小飞机本身轻,装不装区别不明显的。襟翼虽然没带但是自己可以弄个,很简单,挖个舵机孔,加个舵角就行。还有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挖电池舱,你用两个2200电池并联,一节在电池舱里,一节在机身里,电池舱有孔通机身,加个并联插头,不用延长线。

网友:
加襟翼只能在起飞降落用,巡航用襟翼只有费电。

网友I:
这个飞机,我一直改油的25级,爽飞400起落,拉力1400克。全部重量1800克,飞起来超级快。相当漂亮。

网友J:
我的MD1.2塞斯纳 春节放假还没买到 设定的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是X2216 KV1250 +9050的桨  推力最低940 最高1250 力效5.7-4.8 不到600多克的机身应该完全够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MD1.2塞斯纳 春节放假还没买到 设定的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是X2216 KV1250 +9050的桨  推力最低940 最高1 ...

我还是没买到,之前把钱都给了。后来他们给我打电话。退回来了。今天去骚扰下。看md上班没得。1。4版本的,md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改过弹簧起落架,小飞机本身轻,装不装区别不明显的。襟翼虽然没带但是自己可以弄个,很简单,挖个舵机 ...

谢谢3007哈,我到时候在多买几个电,并联插头,收到!,襟翼我就是还没弄的很懂哈。之前想入手fms p51.就有襟翼,好像也是用来降落,巡场的,后来觉得还是慢速休闲+摄像比较动人就没多了解。。受教了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翼中间的是GPS,我装了飞控。摄像头装在机头,也就是以前的电机位置。直接上了个GO2的座子,摄像头装里 ...

还是改的厉害啊。赞个,不过go2在机头感觉有点吓人哦。这个飞机最容易炸的就是机头,在顶上其实最好,不过可惜的是机翼没得云台架子,从侧面开个长方形口子。上一块轻木板进去,不知道可以在机翼中心位置装不。个人瞎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飞机,我一直改油的25级,爽飞400起落,拉力1400克。全部重量1800克,飞起来超级快。相当漂亮。

大神。25的甲醇不是初学者耍的动的哈

网友:
妈呀哥们不你嫌累吗?

网友K:
折腾啊。。。。。。。。我以前的1米4塞斯纳装2216/880,飞机带3S5000或者两块3S2600,起飞重量1.65KG,好飞的很。这飞机对推力要求很低。另外,慢速机型,在机身可以容许的最大螺旋桨直径极限以下,尽可能用低KV配大桨,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折腾啊。。。。。。。。我以前的1米4塞斯纳装2216/880,飞机带3S5000或者两块3S2600,起飞重量1.65KG,好飞 ...

谢谢前辈回复,我现在选的动力和你说的一样的。只是这个飞机电池槽不能放2块电池。有朋友告诉我用一个并联。放一块在机身内部。我准备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我现在选的动力和你说的一样的。只是这个飞机电池槽不能放2块电池。有朋友告诉我用一个并 ...

1米4塞斯纳的电池仓有个塑料壳对吧,把那个壳挖掉,向前向两边略微扩一点点就可以放下两个3S2600或者1个3S5000了。

网友L:
唉!这苦孩子,一个塞斯纳,瞎折腾啥?练练航线,练练低空通场。就得了,又不做特技,也做不了特技,要那么大电池和动力干啥?增加的电量全消耗到重量上了!太奇怪了!还一个劲算这个那个!要我飞这个就用低kv的小电机,kv越低浆越大,电流越小,换来的电池也可以缩小,所以重量就轻。飞的时间并不比你少。也挺爽。小电池加外场充电包循环边冲边飞。要那么大电池不是自己难为自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1米4塞斯纳的电池仓有个塑料壳对吧,把那个壳挖掉,向前向两边略微扩一点点就可以放下两个3S2600或者1个3 ...

谢谢哈。不过那个壳子,不是和前面一个挡板。一起固定后起落架的吗,取了要的不哦。我到时候试试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唉!这苦孩子,一个塞斯纳,瞎折腾啥?练练航线,练练低空通场。就得了,又不做特技,也做不了特技,要那么 ...

谢谢哈。现在已经回归了。用了普通的电机。准备单方向扩容电池。。

网友M:
1.4的塞用2217/1250配1155的桨完全就可以胜任了。没问题的。我的就是在吗配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1.4的塞用2217/1250配1155的桨完全就可以胜任了。没问题的。我的就是在吗配的

希望我没有看错,2217 kV1250这个电机已经能配11寸桨了?好吧,那么可以试试kV2450的电机加上12寸桨,只要桨不打地就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唉!这苦孩子,一个塞斯纳,瞎折腾啥?练练航线,练练低空通场。就得了,又不做特技,也做不了特技,要那么 ...

这个回帖才靠谱!!!

--------塞斯纳的慢速克拉克y翼型,升力大,滑翔能力强。------------翼载荷越小飞机就越省电,其他增加电池什么的都不靠谱,增加的电池的电量实际被他自己的重量消耗的差不多了。

-----------这个飞机的电的消耗,大部分是用于机翼的升至阻力和肥胖机身的空气阻力。这个缺陷你是无法弥补的。。如果想要滞空时间长,尾翼的办法是低油门巡航。

网友:
如果需要灵活,你就想办法把机翼改为下单翼,这个机翼做下单翼爽得哭

网友:
只要翼载荷不是过载,动力够,重心对,飞行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回帖才靠谱!!!

谢谢前辈,这个飞机我飞过1.2的。咋个都要半油门巡航,大概电流是10a左右。飞个12分钟就歇菜了。我现在也不纠结了哈。。等有机会换大翼展的飞机。可以大桨慢速。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了哈。。

网友O:
--

新手一般都会纠结飞行时间,实际上飞12分钟已经比较给力了。。----------------你要是飞一米一的下单翼,动作灵活速度快,做的动作多,3s2200的电池也就飞7分钟。
你要是飞3d机,一块电池最多飞5分钟。

------------电池本身现在就是电器界的短板---------电动汽车发明十几年为什么没有普及??就是电池续航能力和自身重量之间的矛盾长期没有技术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O:
新手一般都会纠结飞行时间,实际上飞12分钟已经比较给力了。。----------------你要是飞一米一的下单翼,动 ...

说的是哈。不过我在模拟器里面玩汽油飞机。其实感觉性能还是不如电的。真的爽玩一些机型。电飞机还是首选。不过像真汽油,甲醇机就要好一些了

网友O:
模拟器里和真飞机不一样的。。

真正给力的两米左右的飞机,基本都是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模拟器里和真飞机不一样的。。

哎。我还没见识过哈。2m翼展的飞机。空机大概都是好几k了。。一般1k多点的。就只有1.几的翼展。装个甲醇机。
话说汽油发动机还是稳定,我耍油车,只是飞机太贵。而且是消耗品,不敢上啊。

网友O:
要是能够保证完全不炸机的话------------------------还是应该搞一个三缸气油机玩玩。。十公斤都没有问题。不过对场地要求很高,平整广阔,还不能有人。这个削到人不比车祸代价低。。

网友O:
引用 网友O:
要是能够保证完全不炸机的话------------------------还是应该搞一个三缸气油机玩玩。。十公斤都没有问题。 ...

塞斯纳你能够带油高速降落不伤桨的话,还是建议玩下单翼吧。。塞斯纳这机型可玩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要是能够保证完全不炸机的话------------------------还是应该搞一个三缸气油机玩玩。。十公斤都没有问题。 ...

不炸肯定不可能撒。弄到人比较头疼哈。我看了个1.2米的轻木像真。电的。不错。好久入一台。才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塞斯纳你能够带油高速降落不伤桨的话,还是建议玩下单翼吧。。塞斯纳这机型可玩性太差了。。

恩。本来这次打算fms的p51的。但是买了个摄像想挂起。所以觉得小赛稳妥点。速度慢

网友:
配桨、选kv,永远的纠结...

网友:
你没看错,2217/1250配11的浆,但是2450配12的浆不好说电调烧不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希望我没有看错,2217 kV1250这个电机已经能配11寸桨了?好吧,那么可以试试kV2450的电机加上12寸桨,只 ...

你好,请问是北 京的朋友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问是北 京的朋友吗?

我是在北 京,这贴是反话,实际上是说这种激进的动力搭配最好还是不要用来教导新人,没有任何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在北 京,这贴是反话,实际上是说这种激进的动力搭配最好还是不要用来教导新人,没有任何好处。

我当时都没看懂是反话。呵呵。我算过的。12太长了。容易打地。。这个帖子都沉了的嘛。怎么又翻出来老。

网友(2014-04-14):
哥们 换成个动力滑翔机 差不多的钱了 时间管够啊

网友:
1.2翼展的MD塞斯纳
原30A电调,2212/KV1400电机,8寸桨
换40A电调,2217/kv1550电机,1047桨

网友P:
1.2翼展的MD塞斯纳
原30A电调,2212/KV1400电机,8寸桨
换40A电调,2217/kv1550电机,1047桨

更新之后飞起来很稳定了,电池是3S2200的,
无风环境1/3巡航没问题,顶风4-5级2/3油门会空中定机,3/4油门可以慢速前进。
全油门拉满升降大回转时桨的声音会很大,嗡嗡的声音,可能是有些打到机壳。

原来装BB响,后来觉得太烦人就拆了,用遥控定时提醒,基本8分钟倒计时,落地后测电单片3.74V左右。

有人说桨太大了,我觉得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1.2翼展的MD塞斯纳
原30A电调,2212/KV1400电机,8寸桨
换40A电调,2217/kv1550电机,1047桨

额。好久的帖子老。居然翻出来了。。对的哈。我现在小赛用了apc的浆了。
效率很高。建议兄弟也试试。这样飞机很稳。震动也小。md的塞斯纳机头由于电机比较小震动不大
。但是你换2217的。估计还是要用硬浆哦

网友P:
引用 楼主:
额。好久的帖子老。居然翻出来了。。对的哈。我现在小赛用了apc的浆了。
效率很高。建议兄弟也试试。这 ...

不知被谁刨坟的,哈哈
楼主都召唤来了

楼主,硬桨是什么尺寸呢?我现在用的是GWS1047算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知被谁刨坟的,哈哈
楼主都召唤来了

我本来1.4的。配的是11x4.7的。反正很慢。1.4的是250的那种。没襟翼哈
然后现在换了10x7的。。额。。感觉要块很多了。硬质的。一般宝上写的。apc仿嘛。都看的出来。一般是黑色油机浆的样子。或者是奶黄色的,然后
螺旋桨的孔6mm。前后很厚。那个孔的厚度一般是电机浆的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航模你想时间多长要么fpv,不然,脖子都弄酸。2814没有问题,但是塞斯纳设计本身速度不高,换电机需 ...

起落架怎么改?我机子防火板固定前起落架的位置断了,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翼中间的是GPS,我装了飞控。摄像头装在机头,也就是以前的电机位置。直接上了个GO2的座子,摄像头装里 ...

我也准备把1.4米的大塞改FPV,求指导!

网友:
MD小赛一直用2814飞的飘过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别整的太复杂,就像我弄的这样。

太有才了,有视频吗?我也有个一样的。1.6的,不知道可以改你这样不。还有,机翼上那两条线是啥,没看清楚。

网友:
很像三国的某位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太有才了,有视频吗?我也有个一样的。1.6的,不知道可以改你这样不。还有,机翼上那两条线是啥,没看清 ...

贴的LED灯条,夜航准备的。

网友:
楼主赛斯纳都可以这么下大功夫折腾,本来就是入门练习机,建议上大翼展天行胖子fpv等,不过楼主精神可嘉,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此贴必火

网友(2014-12-28):
楼主你升力公式忘乘了一个升力系数吧。。

网友:
大赛我没飞过,不好说怎么选动力,但是电机与桨的搭配选择我还是有点心得的,希望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塞斯纳的电机选2814 建议用990KV的,桨用1160或者1155马刀桨就够了,1260桨反扭很明显。用2814电机座要 ...

    我的1.4的塞斯纳 用的2820的电机了,还是1260的浆,感觉没事.....飞过几次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1.4塞斯纳的电机选2814 建议用990KV的,桨用1160或者1155马刀桨就够了,1260桨反扭很明显。用2814电机座要 ...

老兄   我也是这个飞机  因为水平太差  前起落架坏了  于是我把后面的也拔掉了   现在用肚皮落地   请问  有什么替代品吗?  不要转向功能也行!

网友:
强人啊,晕死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兄   我也是这个飞机  因为水平太差  前起落架坏了  于是我把后面的也拔掉了   现在用肚皮落地   请问  ...

我晕。大家都玩值机了。你咋个挖坟喃。呵呵。。用15级油机的铝起落架。里面加一个塑料版。用电钻打通。上螺丝螺帽。锁住。方向轮改尾部。
我原来弄过。你看看这个帖子。后来这个飞机走送人了。很好飞。飞出瞌睡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5029&extra=

网友S(2015-03-05):
我也刚入手1.4米的 请问到底用什么电机啊 X2216是不是要垫很厚 2814 是不是不用垫 但需要打孔 纠结呀 楼主 你最后使用什么电机合适啊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也刚入手1.4米的 请问到底用什么电机啊 X2216是不是要垫很厚 2814 是不是不用垫 但需要打孔 纠结呀 楼主  ...

最后好像是2216电机,就是屁股后面出一根轴那种,机头伸不出去,把塑料剪了一圈,就放进去了

网友S:
剪掉不是会影响美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剪掉不是会影响美观吗

不会,根部剪一圈,和没剪一样,就可以把悬翼头伸出来了

网友T(2015-04-21):
引用 网友J:
我的MD1.2塞斯纳 春节放假还没买到 设定的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是X2216 KV1250 +9050的桨  推力最低940 最高1 ...

兄弟你用的多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用的多大电调?
看朗宇官方建议x2814电机40-50A电调。
我的1.2米敏定塞斯纳也是严重头轻,现用朗宇x221 ...

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