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 接收会不会干扰GPS?

楼主(2014-02-04):
我装了个好小子1720, 500米处测了几次都能返航,最后一次飞出3KM,高度900 多米,导致丢机, GPS 跟433接收在一起,我想问问是不是这个原因,图传快没信号时,看到一直在盘旋,还有迎太阳飞时图传不给力,很模糊,反方向时 图传又好了,很不解,现在在装死胖子,希望能给点建议,提控回家的感觉伤不起啊~!

网友:
是什么jj?我问了433的增城的问题,说要把接收机换了

网友:
双向1W433 和GPS距离5CM 没发现干扰 天上10个星

网友:
没干扰的飘过~GPS 是1.5G 的

网友A:
不会啊!GPS什么频段!433这么低都飞了3KM了不用功放绝对要丢JJ。
LZ飞嗨了啊!JJ找到了没有啊??

网友:
迎太阳飞时图传不给力,很模糊,反方向时 图传又好了是摄像头顺光拍摄图像清晰的缘故吧

网友:
接收机干扰个毛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GPS什么频段!433这么低都飞了3KM了不用功放绝对要丢JJ。
LZ飞嗨了啊!JJ找到了没有啊??

什么意思弟兄?什么功放?

网友:
我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开始丢星,找不到干扰,GPS离433有20厘米,离433天线30厘米,离图传60厘米,就离舵机最近,不过以前没发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弟兄?什么功放?

你的433发射器功率小就可以加一个功放,就可以控制的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433发射器功率小就可以加一个功放,就可以控制的更远

就是对433增加功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