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有一款飞机叫Bloody Wonder,这飞机适不适合新手飞啊

楼主(2014-02-04):
如题,FT中,这个飞机是不适合新手来飞?FT中有没有适合新手飞的飞机啊?

网友:
超灵活,而且速度有点快,所以是空战的飞机

网友:
不适合新手……原因楼上已经说了,而且它是手抛起飞的

适合新手的有FT Flyer、Nutball、Old Fogey、Old Speedster……

网友:
FT 3D也不错,好修好飞~~

楼主:
pig_boss发表于2014-02-04 17:49:19

不适合新手……原因楼上已经说了,而且它是手抛起飞的

适合新手的有FT Flyer、Nutball、Old Fogey、Old Speedster……
我说的就是Old Fogey这个飞机,适不适合新手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Old Fogey这个飞机,适不适合新手飞

Old Fogey非常适合新手,我就是用它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d Fogey非常适合新手,我就是用它入门的

那就好了,先做个小的玩,然后再玩大的

网友B:
这飞机没有适合的图纸吧!按照下载的图纸是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没有适合的图纸吧!按照下载的图纸是太大的!

按照图纸的话,pdf显示放大100%打印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图纸的话,pdf显示放大100%打印可以吗?

我就是这样打印的!偏大了N多啊!只有那个已经切割成A4的打印出来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打印的!偏大了N多啊!只有那个已经切割成A4的打印出来还是可以用的!

要用什么格式的才能打印切割成A4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