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450的锁尾,高手们都进来讨论一下吧……

楼主(2014-02-04):
一转眼飞450两年了,锁尾一直没研究明白。之前就有轻微金鱼尾,应朋友推荐换上了冰人的全套尾巴,可是金鱼尾还是没解决。
中立点没问题,感度没问题,机械部分安装都没问题,方向舵整体传动都很顺滑,为了锁尾还换上了亚拓碳纤尾桨。。
想问问大神们,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会出现金鱼尾?。。

网友A:
锁尾舵机,和陀螺仪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和陀螺仪是什么?

陀螺仪亚拓GP780.锁尾舵恒吉MD732.

网友:
苦Coffee发表于2014-02-04 16:05:11

陀螺仪亚拓GP780.锁尾舵恒吉MD732.
陀螺仪问题
780太敏感

网友B:
静止状态下的顺滑与否不重要,单推尾波在静止时还会卡住呢,但转起来就顺滑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用单推却能锁得很好的原因。
所以要注意高速转动起来后的顺滑度了,去掉尾桨去掉尾舵机球头,高速转起来,手推拉锁尾拉杆,试试需要多大力,如果需要很使劲,那金鱼尾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止状态下的顺滑与否不重要,单推尾波在静止时还会卡住呢,但转起来就顺滑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用单推却能 ...

学习了 有时间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静止状态下的顺滑与否不重要,单推尾波在静止时还会卡住呢,但转起来就顺滑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用单推却能 ...

这个不一定是顺滑的问题。冰人尾巴是推力轴承的,轴承不太可能卡。要用很大力的话是离心力将摇臂往外甩导致的回中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是顺滑的问题。冰人尾巴是推力轴承的,轴承不太可能卡。要用很大力的话是离心力将摇臂往外甩导 ...

不要小看这个力,对于力量不够大的舵机,这个力就是生成金鱼尾的祸因。

网友:
碰到过一次传说中的金鱼尾,是尾中联几米螺丝松了,尾桨夹卡住了。其余都没碰到过。锁尾用的是已经飞了5,6百起落的9257

网友:
强烈推荐 辉胜9G塑胶锁尾

网友:
没有过,kds820 恒吉MD732。我换了双推,拉杆用碳纤的,不用拉杆固定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小看这个力,对于力量不够大的舵机,这个力就是生成金鱼尾的祸因。

的确有影响。我自己配重了之后锁尾效果有提升的。

网友:
用什么"控"及接收也有关。有些控有锁尾有普通模式及锁定模式。可以试试。

网友D:
780对飞机的震动很敏感,整机震动要很小,而且780的固定双面胶要用软胶,不能用类似固定790和3GX的硬胶,我用过780,真的是不如790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对飞机的震动很敏感,整机震动要很小,而且780的固定双面胶要用软胶,不能用类似固定790和3GX的硬胶,我 ...

和震动应该有关系,我用的木桨 太软,出双桨,震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一定是顺滑的问题。冰人尾巴是推力轴承的,轴承不太可能卡。要用很大力的话是离心力将摇臂往外甩导 ...

这点有可能,之前用kds锁尾舵机,金鱼尾厉。后来不知怎么调的 金鱼尾消失了

网友:
我个人的经验是,想要锁尾好,飞机震动一定要调好,越小越好。

网友:
换个401换215舵远离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