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有刷电机还是不争气啊

楼主(2014-02-04):
Super CP主电机,飞了不到60个起落,挂了
唯一的两次是3电连飞,其它都是间隔超过半小时,完全冷却了,而且环境温度在25度以下。
想当年华的4#3B有刷寿命在20个起落左右,到现在有点进步,但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A:
      应该是电刷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刷挂了吧

拆开看了,电刷没事3个爪子都在,换向器3道沟但也能用。
所以只能是退磁导致电机挂了。

网友B:
还是换无刷吧,我的飞了五六百电了,根本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无刷吧,我的飞了五六百电了,根本不用担心

无刷电机正常使用基本上是不会坏的
但无刷动力强劲,带来的后果就是机机容易炸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正常使用基本上是不会坏的
但无刷动力强劲,带来的后果就是机机容易炸坏了

油门曲线设低一点,动力小点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设低一点,动力小点就行

无刷电机的油门几乎不会改变扭矩 油门低没用的  这个是无刷电机的原理决定

网友:
正常 有刷就这样

网友D:
换无刷是正确选择,我的已经换过8个有刷电机了,很不经用的,仔细算账感觉还是无刷电机好,连续飞5个电无大碍。

网友E:
我的mcp也换无刷了,动力强劲,就是续航时间短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无刷是正确选择,我的已经换过8个有刷电机了,很不经用的,仔细算账感觉还是无刷电机好,连续飞5个电无大 ...

远超换无刷的代价了
每个电机大概多少个起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远超换无刷的代价了
每个电机大概多少个起落

没有仔细算过,大概20个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仔细算过,大概20个左右吧。

不会吧,这么短命
应该是你连续操的吧

网友:
我的mini cp已经飞了7、80电,电机没事,但舵机挂一个了,我觉得mini cp的舵机比电机要弱。。

网友:
fbl100的电机行吗,超耐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mcp也换无刷了,动力强劲,就是续航时间短了一点。

为什么无刷会使续航时间短呢?无刷电机更轻,同等条件下应该飞行时间长啊

网友:
我的有刷MCP飞了得有200起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无刷会使续航时间短呢?无刷电机更轻,同等条件下应该飞行时间长啊

因为无刷电机的电流大,所以比较耗电。

网友G:
NCPX的大多也是60-90。。。到60也可以了,我的才10多起落,不过我习惯100%油门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NCPX的大多也是60-90。。。到60也可以了,我的才10多起落,不过我习惯100%油门直线

BLADE是在砸自己牌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