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futaba12的控,frsky四通接受。怎有设置飞翼的升降和副翼?

楼主(2014-02-04):
futaba12的控,frsky四通接受。怎有设置飞翼的升降和副翼?谢谢!

楼主:
知道的大大一定要指点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A:
应该是三角翼混控,我没用过futaba但原理是一样的。副翼通道接到机翼的一侧舵机,升降接到另一侧一个机翼的舵机。然后查看你自己的遥控器说明书,看看如何设置三角翼混控或副翼升降混控。如果设置后机翼的动作就可以拉杆或推杆是普通飞机升降舵的动作,压副翼是普通副翼的动作,如果两种动作都有就是动作混合的样子。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果你调整副翼曲线,别忘了调整升降曲线为一致的数值。我就是忘了后炸过一架飞机。因为通道混控了所以必须调成一样的才好用,不然会一侧副翼柔和,另一侧很贼。弄不好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三角翼混控,我没用过futaba但原理是一样的。副翼通道接到机翼的一侧舵机,升降接到另一侧一个机翼的 ...

谢谢啊!!!我去试试!!呵呵呵!!!

楼主:
futaba居然没有副翼和升降的混控功能,怎么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三角翼混控,我没用过futaba但原理是一样的。副翼通道接到机翼的一侧舵机,升降接到另一侧一个机翼的 ...

谢谢兄弟的答复,但futaba居然没有副翼和升降的混控功能,怎么办?说明书上说的也就是七通以上的接收。没有四通,估计原厂不生产!!

网友A:
futaba有没有三角翼翼型的选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有没有三角翼翼型的选择功能?

没有啊!!兄弟!!这个是我最郁闷的!!

网友:
futaba居然没有升降和副翼混控功能???好好研究说明书吧。反正我用10C是有的。

网友:
http://www.rctw.net/thread-241436-1-1.html

楼主:
谢谢!!
回去整整!!呵呵!!

楼主:
搞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