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g8.0出的刀路,维宏使用,为什么开头动作不对

楼主(2014-02-04):
如题,ug8.0出的刀路,开头总是先跑好长一段,好像换刀似的!这动作完成以后才正常!谁懂,请教下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后处理选对没有?

网友C:
是不是回机械原点啊,一般要手动修改的.我用的格式是
S1500 M3
M8
G0 Z30
X-2.6 Y-1.6
G1 X......
.....
M9
G0 Z40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