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上4200双电测试飞行

楼主(2014-02-04):
以前测试过2200mah的电池上双电
留空时间叠加了、今天试试4200mah电池看看
下面请看测试视频

这就是双4200mah电池留空时间不是很理想
起飞重量是2067.7g、F4006 950KV   1047桨
留空时间才是14分钟、单个4200mah电池留空时间保守的都是10分钟了

手机拍的一小段
不过达到极限了电机电调都正常
下来温度和常温差不多

双电这样装、差一点就到GPS了

起飞前屏幕显示

全部

网友A:
请教,能否指教OSD,和图传是怎样接线的?您的图传供电用什么电池?

网友:
试试上一万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能否指教OSD,和图传是怎样接线的?您的图传供电用什么电池?

图传和OSD连线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49682&extra=

我的图传发射机、摄像头、OSD、都是是用动力电也就是四轴的电池统一供电
图传接收机、显示器、DVR、遥控器都是用控电(遥控器的电池)

楼主:
不行的、因为现在都是极限了、
要不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因为现在都是极限了、
要不你可以试试

飞控出问题了靠 没钱换飞控 只能用炸桨神器k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出问题了靠 没钱换飞控 只能用炸桨神器kk了

呵呵、买个备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买个备用、

没钱拉想玩玩开源的了 商业无乐趣了

网友C:
一万毫安这架子也长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万毫安这架子也长不了

到达极限起飞重量了、所以长不了

网友D:
是总重超过了馬达的最佳工作狀态了吧.....所以效率降低了....

网友E:
是不是桨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总重超过了馬达的最佳工作狀态了吧.....所以效率降低了....

是的、这都是随便测试一下、这样就知道这个桨和电机的极限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桨小了啊

那你换大桨试试看呗

网友D:
这机架,, 最大可上1147槳,, 升力是提升了,, 但稳性会下降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和OSD连线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682&extra=

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钱拉想玩玩开源的了 商业无乐趣了

小盆友 很快你就会发现 APM比兔子便宜 还好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 最大可上1147槳,, 升力是提升了,, 但稳性会下降一些....

我一般都是用1047、所以就要测试一下极限
超过极限留空时间就不是两个电池叠加的时间
如果没有超留空时间就应该是两个电池单独飞行的时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