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直可以改单桨吗?

楼主(2014-02-04):
KDS450电直,这电直可以改单桨吗?

网友A:
单桨…LZ不会刚入魔没多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桨…LZ不会刚入魔没多久吧……

是的,改单桨会有什么问题呢????请教小弟一下

网友A:
没问题啊,只是刚入魔想改无副翼,要设置的东西有点多哦=.=有副翼是机械调试麻烦,无副翼是软件调试,斜盘舵机也不能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只是刚入魔想改无副翼,要设置的东西有点多哦=.=有副翼是机械调试麻烦,无副翼是软件调试,斜盘 ...

哦,明白了,谢谢,新手还是不改好?

网友:
副翼,螺距舵機不一致

网友:
其实你这个就叫单桨

网友:
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区别

网友:
单桨的说法不合理,桨在英文当中是blade,没有哪款成熟的模型只用一个blade飞。通常标准的说法应该是单旋翼,旋翼对应的英文是rotor,就是转盘的意思。而LZ所要表达的是Flybarless,中文翻译带有偏差却已被人广泛接受的“无副翼”。

网友:
neosunrise发表于2014-02-05 01:04:25
单桨的说法不合理,桨在英文当中是blade,没有哪款成熟的模型只用一个blade飞。通常标准的说法应该是单旋翼,旋翼对应的英文是rotor,就是转盘的意思。而LZ所要表达的是Flybarless,中文翻译带有偏差却已被人广泛接受的“无副翼”。
学习

网友:
可以改无副翼

网友:
标题有误,LZ改改

网友:
楼上都解释全了,就因为看到LZ打的是单桨,所以才觉得LZ是刚入魔

网友:
不潜水就来提问了?

网友B:
祝你成功

网友C:
折腾呢。买一架无副翼吧,推荐X3

网友D:
必须可以呀!!换个桨夹dfc或者fbl就行,再换个陀螺仪好的就选v,国产就选k,xyz,k不错,个人喜欢dfc!!!别的也不知道!!

网友E:
换个旋翼头可以

网友:
没老鸟教的话还是拿无副翼飞熟练了,了解了整部机结构和原理,知道怎么调机了再换无副翼,因为无副翼系统是靠电子调试,难度比机械调试要难,有副翼就像是机械喷油的汽车修理和调试都比较简单,无副翼就像是电子喷油的汽车,电路很多,比较难调,我每次出去飞都拿着个笔记本以便炸鸡后可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