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硅胶线,漆包线问题。。

楼主(2014-02-04):
为穿线方便想把原有电调线换成和电机线差不多粗的。

现有的电调线明显比电机的漆包线粗,不知道这样换有没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不懂,, 只好帮顶....

网友:
焊好就没问题,主要重量上去了

网友:
不行的。电调直流线比电机的交流线截面大的!

网友A:
放心换吧,没有任何问题。截面积大点只有比小一点好,但重量会增加,其他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心换吧,没有任何问题。截面积大点只有比小一点好,但重量会增加,其他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这个好像是把粗的换成细的吧
电调线换成电机线
(电调比电机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好像是把粗的换成细的吧
电调线换成电机线
(电调比电机粗吧!)

呵呵,看错了。以为细线换粗线。

楼主:
是想粗的换细的。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连电机那3跟换了没啥问题. 连电池那段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