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8FG可以直接上3S电池吗?

楼主(2014-02-05):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在T8FG上面用过3S电池?用那格氏2200的2S太不给力了,接AIO头追飞FPV,两个起落就没电了。

之前听某模友说过T8FG里面也是5V稳压模块,可以直接上3S电池。

网友:
不知道  不敢瞎吱声

网友:
不可以的 再说3S也装不下啊

网友:
不可以   会烧的

楼主:
a_hua2006发表于2014-02-05 02:51:57
不可以的 再说3S也装不下啊
外挂

楼主:
阿酷发表于2014-02-05 07:31:10
不可以   会烧的
你试过?或者见过?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如果不信,LZ可以用实践去检验一下

网友:
看到过烧毁

网友:
可以的,不过要用平衡头接线出来,然后降压使用。降压是必须的,不然会烧掉。降到10V就可以了,电压报警之后用原来电源插头再接上遥控还能继续使用。我就是这样用的,用的时间还挺久的。我的是T10C。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可以用***,直接装你的控就会冒烟烟哦

网友:
8FG 直接2S多好  为啥要用3S???

网友:
可以上4000毫安的2S

网友(2015-02-02):
不可以上3S哦,会烧控的哦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