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EW V120D02S老是自旋???加速度计坏了吗?

楼主(2014-02-05):
以前一直玩4轴飞行器,只要有加速度计的四轴都能自稳,不碰摇杆时保持水平和头朝着一个方向,即便是玩具级的迷你四轴也是这样。今天朋友刚刚弄到个NEW V120D02S,应该是六轴
陀螺仪
(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可是不管怎么重新对频和微调,悬停久了还是会慢慢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自旋,虽然很慢,但是过个几十秒就能转出个很大的角度,机头朝向跟原来就差远了。不知道是机子有问题还是直机都是这样?

网友A:
直机就是这样的 小机更明显

网友B:
微调方向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习惯就好 这种东西就这样

楼主:
谢谢回复,直升机都这样的话练3d难度就比我想象的了。话说回来那些拿直升机搞航拍的是怎么办到的?莫非都得带上像四轴那样的飞控?

网友D:
没调好 调好了 是感觉不出来自旋的

网友E:
我的02S 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习惯就好了。。。

网友F:
自旋是陀螺仪问题吧,尾舵机大概调到中立点就可以了,自旋应该是两百多的小四通或小拉玛才有的

网友G:
小机差不多都这样,不过LZ应该先检查陀螺仪的锁尾是不是感度太低了,还有尾舵机有没有坏,尾控制的活动组件有没有干涉卡阻诶………自旋跟加速度计关系不大的=.=而且四轴跟电直的锁尾差别还是蛮大的诶……

网友H:
先检查尾轴和尾舵机

网友I:
可能尾舵机扫齿

网友J:
如果是新机就是质量有问题.
如果是旧机, 炸过.
要检查伞齿, 尾轴是不是有问题(虚位), 弄好后,
然后飞几次, 最好飞到空中悬停, 反复进行尾拉杆调整

网友K(2014-03-26):
我的出问题,旋的都飞不起来了

网友K:
几十秒还旋不了半圈,很好了

网友L:
看看陀螺仪感度那边?

网友M:
尾翼調至中立点,应該就OK了!

网友N:
同意12楼

网友O(2014-05-03):
直升机和四轴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