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 500EVO 求助

楼主(2014-02-05):
我的 500EVO 最大正螺距时 打副翼 会憋舵机(舵臂会被卡到舵机自己的机壳上,外装球头会变成外八)  这正常吗?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之前一直飞航线 现在开始练习大动作设置3D螺距 测试最大行程情况 时发现舵机会比憋住问题,求助啊大湿们!  PS:特定情况下出现憋舵,最大正螺距后打副翼会憋住;最大正螺距后左右舵机憋舵情况,左舵机打右憋舵右舵机打左憋舵。球头憋到舵机壳

网友A:
是舵臂的球头卡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舵臂的球头卡住吗

是的  球头扣和球头。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楼主上个图吧。一目了然

网友:
DR下调点。

楼主:
放心,直正飞的时候离着远着呢

楼主:
特技1模式最大正12螺距 打副翼就是这样卡住了 还有很多行程被憋死  侧摆 完全是会很惨的 我试了下侧摆的舵向

网友:
是不是用的舵臂太短了?用长舵臂的话行程应该足够。

网友C:
我的也是外八字,据说是故意这样设计。

楼主:
只好设置限位 想要 13度估计只有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外八字,据说是故意这样设计。

我正在想,球头是不是太长,换短的却会导致更大的外八!所以就打消换球头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外八字,据说是故意这样设计。

舵臂应该是标准的,默认G31)↖行程好正负12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心,直正飞的时候离着远着呢

正如您说的,航线螺距几乎很少有最大正螺距加副翼的,不过侧摆刚好会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楼主上个图吧。一目了然

已经发图您鉴定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发图您鉴定下

我感觉舵臂好像太短了, 我也有一台非奶500,14度螺距都不会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舵臂好像太短了, 我也有一台非奶500,14度螺距都不会顶到

好吧 具体情况 到时候真不够在调整更大螺距 目前 12度已经不会顶到 刚好贴住 还没憋舵

网友D(2014-03-11):
我的EVO也不会顶到。。。仔细看了你的图,觉得舵机的安装这里是否垫厚了,我的是直接用碳板夹紧的,没有装橡皮。。。

楼主(2014-06-04):
引用 网友D:
我的EVO也不会顶到。。。仔细看了你的图,觉得舵机的安装这里是否垫厚了,我的是直接用碳板夹紧的,没有装 ...

暂退到现在 ,回复您  舵臂太短导致的换了后不会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