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鹰改装前三点转向起落架

楼主(2014-02-07):
仿生飘飘鹰,因机身短、V尾转向及升降太灵活。新手、炸机很多次,断桨若干支。现改装前三点转向起落架后,但降落时仍然机头撞地。现准备再改后三点转向起落架。

楼主:
自己顶!由于飞行时V尾升降及转向太灵活,首飞就秒炸。现已解出V尾联动,改了一只反向舵机。两只舵机控制V尾作升降用。方向、加了一只舵机控制转向轮。飞行时转向用副翼。

网友A:
太灵活的话,升降调小就可以了嘛~~ 自己改动太多的话,重量太重,就不是“漂漂”鹰了。

网友A:
注意舵机摇臂孔的位置,靠近舵机的孔要最内的,控制面上的孔要最外的。另外控上也可以适当调小舵角

网友:
最后一下,是在练习自杀式袭击吗?开玩笑了。不错,这鹰。还有,第一幅图目测,电机的下拉角度这么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顶!由于飞行时V尾升降及转向太灵活,首飞就秒炸。现已解出V尾联动,改了一只反向舵机。两只舵机控制V尾 ...

本人意见,这种改法有点不伦不类。既然选了鹰类滑翔机型,不如不改。首先,你说升降反应灵敏,其实把舵量调小一点就好多了。在一个我的办法是把v翼向后挪五公分,这样就加长了鹰身,对前后平衡很有帮助。我准备也改有轮子的,但,我已想好改就改成后三点,然后把前两点改成收放轮,每个轮加上鹰爪做装饰,这样当它收起来的时候,正好向后翻,也就是鹰爪正好也在后面了。不过我还没做好,正在试验中。现在我的办法就是练手抛手接,很有乐趣!(个人意见,说多勿怪)这是我飞的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283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灵活的话,升降调小就可以了嘛~~ 自己改动太多的话,重量太重,就不是“漂漂”鹰了。

谢谢!主要是手抛起飞很难控制,还没反应过来就掉地上了(本人年龄偏大57岁、入模1年),加上起落架以后起飞有一定时间反应,对于我来说就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舵机摇臂孔的位置,靠近舵机的孔要最内的,控制面上的孔要最外的。另外控上也可以适当调小舵角

谢谢你!真不知道,我这就准备改了。

网友C:
飘飘鹰越轻才好啊!你改的好重呀。这样炸鸡的可能性会更大。
我也有架飘飘鹰飞的很好啊,你降落前把油门收到最小高度在3或 4米左右等他降到1.5米时完全关闭,螺旋桨停转。
再不行你就给电调设个刹车咯。

网友:
你新手副翼就不要开了嘛。

网友:
你的V尾 尾翼的夹角是多少度?尾翼夹角控制在120度到125度。降落好暴力!!
你的飘飘鹰没起落架的话还是去田野。草地飞吧。或者手接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意见,这种改法有点不伦不类。既然选了鹰类滑翔机型,不如不改。首先,你说升降反应灵敏,其实把舵量 ...

首先要谢谢你!“说多勿怪”怎么会怪呢?模友交流学习。好事!改收放前起落确实好,对于我来说难度大,我已准备改后三点起落架了。至于手抛手接,更是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飘鹰越轻才好啊!你改的好重呀。这样炸鸡的可能性会更大。
我也有架飘飘鹰飞的很好啊,你降落前把油门收 ...

可能就是改了起落架、增加了重量,降落时速度很快,拉升舵无效,机头撞地了。可能改后三点起落架会好些。

网友:
这个翅膀做的大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就是改了起落架、增加了重量,降落时速度很快,拉升舵无效,机头撞地了。可能改后三点起落架会好些。 ...

亲!!你的桨是XXD8060吧?电机是2212动力型啊!我就用2208。贴地50里面一下飞行!这个鹰属于慢速鸡。你可以用8寸螺距在45一下的桨。8045  8040的桨啦你电机KV值多少?
你加我Q吧1398737887记得备注时说一声是模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你的桨是XXD8060吧?电机是2212动力型啊!我就用2208。贴地50里面一下飞行!这个鹰属于慢速鸡。你 ...

你好!我没QQ。电机:2212  1400 KV  8060,这是配鹰机的。8045以下的桨没用过。

网友:
马年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