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aza-m的雲台,幅仰不會動作,橫滾會動作,線都有接,請 ...
請問naza-m的雲台,幅仰不會動作,橫滾會動作,線都有接,請問哪邊問題?

楼主(2014-02-05):
請問naza-m的雲台,幅仰不會動作,橫滾會動作,線都有接,請問哪邊問題?伺服機有確認過是沒問題的,因為我有把f1 f2交換插,只有f2都沒動作

网友A:
用DJI调参软件看一下通道是不是分配给远程调参了,把远程调参前面的钩钩更改一下应该可以了,因为那个通道也是分配给俯仰控制通道的。新年快乐!

网友:
感謝你回復,我有看了遠程都沒打勾,而且我抓起四軸四處搖,雲台只有橫滾會修正,是不是壞了只能送修了?我如果不想用naza-m的雲台可以另外買無刷雲台用嗎?會自動修正嗎?

网友:
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