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仿画老高的H8铝架

楼主(2014-02-05):
有一样中毒的来帮着看看需要怎么改进(我画的630轴距)?

网友:
自己做架子视乎也不轻,不便宜,这图要15X15x13x60MM碳方管  机臂2条 机身2条 脚架2条 6条 330g  在加上连接碳板 螺丝电机座 电池板,+上轻量化脚架 等固定件起码上700G了  个人觉得 连接件除了碳板 其他都是机架里最重的 要考虑机架牢固 碳板或碳管不被连接固件损坏 这些连接件又省不了

网友:
能不能搭上我多做一套?
630轴距能装多大桨?起飞总重能到多少?

楼主:
上15寸桨没问题了,我准备上14寸桨,重量还没算过呢

网友A:
预祝成功!

网友:
我也在防做,不过我的轴距是650的,用的CAD楼主画好了给我发一份好不?

网友B:
已经惟妙惟肖了,只是这个机架老高也是不太满意,脚架的安装有些麻烦。
机架重量在大浆的H8里是不敏感的,增加的那100-200g重量几乎对飞行没什么影响,倒是结构稳定性影响最大。这家伙动力储备大,飞起来轻松。
确实如楼上所说的,这个机架不便宜

楼主:
呵呵,谢谢正版老高过来指导,主要是自己做着玩了,享受的是制作的过程,大家共同提高哈!

楼主:
我正在改进图纸,年后我先做一个试试,如果没问题图纸有求必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改进图纸,年后我先做一个试试,如果没问题图纸有求必应!

很是期待…楼主可以用 外方內圆的碳管,个人觉得比碳圆管要好一些

网友:
各位大神设计机架,有对结构强度,稳定性等做过计算么?还是想当然的在拼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惟妙惟肖了,只是这个机架老高也是不太满意,脚架的安装有些麻烦。
机架重量在大浆的H8里是不敏感的, ...

请教下高老师,我新人一个最近中毒,看了一个月论坛,自己研究了下配置 大家说飞控和遥控器 电调这些可以一步到位 不容易坏 自己就选了下配置 :天9 哪家V2 铂金30A  机架是买个便宜的还是H4折叠那种 毕竟以后也想H8 机架大小最好不要太大中规中矩的   电机不懂啥样的前期适合H4 后期也适合H8  电池可以买小店的 以后可以并联 这样配置下 先学习飞行技术和航模知识  后面再上FPV 航拍等设备    您觉得可行不?

网友:
朋友你的机臂折叠最好错位 腰部 收起来2个电机的桨碰到而要卸掉桨放进箱子,像饭团那个H架子那样错位

网友:
这个必须顶,都是老高的不对了,被老高毒到了,年后也的也开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高老师,我新人一个最近中毒,看了一个月论坛,自己研究了下配置 大家说飞控和遥控器 电调这些可以 ...

电调、控和飞控都是最不容易坏的,你的购置可以了。负载决定机架和浆,机架决定电机。我建议你还是买能支持6s的电机,这样起码升级余地大。我用4822,390kv的那种。价格不贵,性能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控和飞控都是最不容易坏的,你的购置可以了。负载决定机架和浆,机架决定电机。我建议你还是买能支 ...

谢谢 机架确定轴500-650  挂载前期狗或鹰眼后期微单 飞行15-20分钟 4822 690KV 前期H4  后期通过换桨能做H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机架确定轴500-650  挂载前期狗或鹰眼后期微单 飞行15-20分钟 4822 690KV 前期H4  后期通过换桨能做 ...

690kv只能支持4s,上微单就累了。而且电机是磨损的,如果你不会维修,最好是先飞4个,然后再买8个

网友:
算我一个 这么便携的 H8 太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