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大该80个起落,今天终于炸机了.

楼主(2014-02-05):
早晨飞的,天色有点阴暗,像是要下雨似的,目前只会倒飞一面和侧摆,侧摆尾巴锁不住,总是往右边甩,以为是转速不够,把3D油门调到中间85,两头100都不行,螺距是+— 11度 尾感度不能再调高,调太高会有金鱼尾, 炸机过程很简单,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正在侧摆,尾巴锁不住,往右边摔,导致直机***坠落,在坠落过程中,看不清姿态,直接炸机.

还好损失不大,目测:大浆轻伤 脚架断了一边 易损臂断一个 尾管轻微弯曲 大齿盘扫齿  值得高兴的是电池和头罩完好无损

配置: 花牌3S电机 花牌3S电池 好盈铂金40A KTS215  KST515 三轴EBAR  神控D10

最后请大家帮我分析下侧摆尾巴锁不住的原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Y5MzMyNjQ0==.html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Y5MzM1MjAw==.html

网友:
认真操作

网友:
机械故障吧,尾巴螺丝松了,或者传动系的问题

网友:
认真操作,哈哈

网友:
我感觉天资的这款玻纤桨太软了,做侧摆等动作还是差一点,连连正倒飞航线还行

网友:
皮带可能打滑,动力可能不够,手法可能太暴力
就这些原因,我至今未练过钟摆。。。

网友:
我要在我那450的头壳上写:小心大桨。

网友A: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帮顶,认证调试飞机硬件

网友:
机械问题·吧 要不就是手法

网友A:
这桨不行

网友:
恭喜炸鸡

网友A:
皮带么?调下皮带松紧

网友A:
手法,尾巴不顺滑,尾舵机无力,正负螺距过大,三轴设置不当,都有可能导致钟摆甩尾,与大桨材料没有一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