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狗台!!!怎么遥控控制??

楼主(2014-02-05):
买了个飞越狗台,搜各种控制,都说要在接收机上插线,接收机上给V2插后就没剩几格插口了,这还怎么插。求大神帮助,怎么说??

后来终于摸索出了,为了只控制云台的俯仰,只要把CTR的 C、T端插上就行,因为说明书上说R是横滚,所以不用接。(最好用一拖三的线)白线和红线随便先接一下,到时候不行的话再正反倒一下,都是出入端,不会烧的。黑线要接上S+-的-级。遥控器设定那个通道的按钮是旋钮通道。参调软件上记得接收机是要传统接收机(我用的是天9Ⅱ),右下角的默认模式选择选摇杆位置模式。这样就全Ok了。

网友A:
要遥控当然需要接收的通道,这是基本常识。通道不够了换更多通道的遥控器接收机。具体怎么接飞越说明书上很清楚

网友B:
朋友,你是什么接收,我的是RX1002接收,如果一样,我可以上个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是什么接收,我的是RX1002接收,如果一样,我可以上个图给你

WFR09S 2.4G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遥控当然需要接收的通道,这是基本常识。通道不够了换更多通道的遥控器接收机。具体怎么接飞越说明书上很 ...

有么?你确定,难道我和你的不是一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么?你确定,难道我和你的不是一个版本?

你这图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怎么接了么

网友A:
虽然这个说明书很不专业,但依旧清晰表明了各个引脚作用,图上可以清楚看到飞控板第二排前两个针是没有作用的,最右边一个针是公共地线,接接收机的任意通道的负极。第一排也就是最上面一排是信号线。白红黑分别是模式通道,俯仰通道,横滚通道。一般不需要三个都用,因为很少有人控制横滚。一般通道不够只接一个俯仰通道即可。模式通道是选择控制模式的,也可以不接。只要初始设定一个固定的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怎么接了么

我去,我只有一个接收机,而且7个通道都给naza-V2了,它这不是要我重新买新的接受机么。不过后来我总算搞懂了,只要一个通道就能控制俯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个说明书很不专业,但依旧清晰表明了各个引脚作用,图上可以清楚看到飞控板第二排前两个针是没有作用 ...

其实只要接接收机上的一个通道就可以了。说明书上那个是要占多少通道的位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接接收机上的一个通道就可以了。说明书上那个是要占多少通道的位子啊。

说明书告诉你这个云台控制板最大需要3个通道分别控制一个模式两个方向。这个是自选的。你可以全都不接也可以全都接上也可以只接一个或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是什么接收,我的是RX1002接收,如果一样,我可以上个图给你

朋友我和你是一样的飞越云台接RX1002 能发接线图给我吗?3376039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和你是一样的飞越云台接RX1002 能发接线图给我吗?

下午给你发

网友:
狗台怎么调的参、

网友:
哥 等你好久了

网友:
再发我一个图  我是天九接收机    1752076555@qq.com

网友C:
张卫俊发表于2014-02-19 00:11:59

只接一组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接一组先?

我是只控制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