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绝配——小巧玲珑不失强悍,立卧两用A轴终于成功!

楼主(2014-02-05):
经过几天的辛劳,小强的最佳拍档——小巧玲珑不失强悍,立卧两用A轴终于成功了(制作过程请搜我前几天的帖子)。消回差很成功,立卧两用,灵活多变,铸铁外壳比铝合金的强度要好多了。做好后迫不及待的准备试机,找不到圆形木棒,只好把老婆的扫帚给锯了。又找了把断刀,也没有再去磨了,刀口大了很多,而且断刀处已经歪了。不管它,直接夹上试机。虽然细节出不来,但通过查看A轴分度角的均匀性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小巧强悍立卧两用的A轴是非常成功的。1:60的减速比加上我的3、6、12....特殊细分的驱动器,采用6细分的情况下mach3脉冲当量正好填200,分度准确性是非常的完美!表面还没有装修,以后有时间打算喷漆,喷后会漂亮多了!

网友A:
曾做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后弃置了,原因,60:1太慢,想快电机得很高速、易失步;回差大。
后还是用同步轮。

网友:
求蜗轮消回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做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后弃置了,原因,60:1太慢,想快电机得很高速、易失步;回差大。
后还是用同步轮 ...

保守一点4秒一圈的速度不知道是否还慢?要快也完全没有问题,但用在A轴上完全没有必要太快。用同步带减速方式来做a轴的话,同步带的弹性先不谈,假如同步带轮减速比为1:5的话,这样可以算出其作为A 轴的最终分辨率是多少,步进电机200步,那么其物理分辨率200X5=1000线,假如做圆柱型雕刻的话,一般要达到实用分辨率的话那么1毫米至少都要10线以上吧?那么1000线的分辨率最多只能做周长为100毫米的圆柱体,实用性大打折扣。我觉得用提高速度来牺牲分辨率的话在此有点不太妥当。

网友:
很是精致,不过蜗杆减速比确实有点高。

网友:
你这哪是小强啊,是太强。。。。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守一点4秒一圈的速度不知道是否还慢?要快也完全没有问题,但用在A轴上完全没有必要太快。用同步带减速 ...

理论上似乎如你如所说,我以前与你有同样观点,但同步轮实际效果并不差,蜗轮蜗杆的回差因素使之精度反不如简单的同步轮,你可观察下TB以前采用蜗轮减速的A轴商品基本都改成了同步轮结构,由此可见一斑。我现用同步轮变速比是是7:1,雕小件的细节很好。
如果你的驱动器细分是8,蜗轮减速比60:1,雕10来毫米直径的玩艺,即便F值1000,电机也几乎到3000转才能达到,失步机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似乎如你如所说,我以前与你有同样观点,但同步轮实际效果并不差,蜗轮蜗杆的回差因素使之精度反不 ...

同步带的只能说是勉强可用。之所以淘宝上流行是因为其结构及制造简单,供货比较稳定,成本低廉的原因,稍微明白的人都懂的。蜗轮蜗杆的之所以流行不起来也正好是相反的原因,其改造复杂,消回差很麻烦,而且造价相对来说高昂的多,相对商家来说利润就小了。但并不代表其比同步带的要差,要不然大街上早就是同步带减速的分度头的天下了,还要蜗轮蜗杆的分度头干嘛?至于行星、谐波等什么乱七八糟的减速器就更没有必要了,机器人手臂直接套个皮带减速一下就完全可以了。至于细分之类的问题就不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带的只能说是勉强可用。之所以淘宝上流行是因为其结构爸圃旒虻ィ┗醣冉衔榷ǎ杀镜土脑颍?...

你算下成本?蜗轮减速器成本高不了多少,有的商家甚至将减速器的蜗轮去掉、只用其外壳和转轴改同步轮结构,这里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你实践一下再说吧。

网友:
很强呀!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