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想入非耐500EVO V2 的想法,请大家给点意见,是否值得拥有.

楼主(2014-02-05):
买X3 X4  亚拓500什么的太贵,养不起 无意中看到 [非耐500EVO V2]  比450大,比550小,所谓不大不小携带方便,刚好合适.

不知道 [非耐500EVO V2] 质量如何,配件跟飞越500的通用吗?

希望飞过[非耐500EVO V2]的朋友给点宝贵的意见和分享心得。

网友:
我很喜欢它的设计,布局也非常合理,如果不是已经有亚拓500,我肯定入它。脚架,尾管,主轴横轴这些都是通用的 啦,不过注意了,前传齿和尾轴的配件和500ESP不一样,目前只有非耐克斯有副厂件可以用,价格略高。。。

网友A:
曾经苦等很久的机型,设计也是非常讨人喜欢,可是实在等不及入了亚拓。

事后证明我的选择没错,在非耐区看到很多帖子都指出了这架机有一些小毛病,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我比较介意这些,具体可以去非耐区看看。
而且说好的双推呢,,双推呢,,没个影了,,

网友:
不错!好机好机!!!!

网友:
结构还是不错的,但是据说小毛病不少
等我的500炸得不行了考虑换个EVO……

网友:
看起来不错 不过还是建议用自己的陀螺和电调 电机 舵机啥的 比官方配置好一些

网友:
比1好看点

网友:
我含笑而过。。。

网友:
没用过呢

网友B:
干脆搞混搭,EVO侧板,RJX旋翼头,其它的用ALGIN,芳生螺丝,但是EVO侧板是装标准大小舵机,另外可用转接板用MINI舵机。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建议HT500,我飞过亚拓500,泰世425和泰世X4,觉得HT500较好实现性能,价格和可维护性的平衡!

网友B:
建议玩亚拓或泰世的,非耐克斯Evo2精度比较不高

网友B:
设计很喜欢,但是已经有EVO一代暂时不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搞混搭,EVO侧板,RJX旋翼头,其它的用ALGIN,芳生螺丝,但是EVO侧板是装标准大小舵机,另外可用转接板 ...

但是EVO侧板是装标准大小舵机    这句话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苦等很久的机型,设计也是非常讨人喜欢,可是实在等不及入了亚拓。

谢谢你宝贵的意见,我会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脆搞混搭,EVO侧板,RJX旋翼头,其它的用ALGIN,芳生螺丝,但是EVO侧板是装标准大小舵机,另外可用转接板 ...

标准舵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EVO侧板是装标准大小舵机    这句话指的是什么意思?

一般500级别用的舵机是中型的即MINI,500EVO的舵机位是标准舵机大小的,标准舵机大小是550及以上机型用的,比MINI舵机重点,其实无所谓吧,练习的话也可以。

网友:
麻布袋,草布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脆搞混搭,EVO侧板,RJX旋翼头,其它的用ALGIN,芳生螺丝,但是EVO侧板是装标准大小舵机,另外可用转接板 ...

是在說我嗎?
附件這架就是 EVO1 雜交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在說我嗎?
附件這架就是 EVO1 雜交機

呵呵,其实我是想这么改的,不知道500dfc改需要另外购入什么部件?还望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其实我是想这么改的,不知道500dfc改需要另外购入什么部件?还望指点下!

機身升級件跟舵機轉接組吧?
零件用單買的不划算,V1 或 V2 我個人沒意見,反正我的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