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为什么会烧了?遥控没操作但各个舵面的舵机会乱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05):
昨天在玩北极星水机,刚把飞机放入水中滑行了二十米,就发现副翼和方向舵的舵机在不停的乱动,等我把水机拉回来发现方向舵的舵机本来应该在90度的角度内转的,现在它彻底转了180度把连接舵面的细钢丝都拉弯了,而且闻到一股刺鼻的焦味!舵机的底部塑料壳突然鼓了起来,拆开发现里面都烧黑了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舵机为什么会烧了?遥控没操作但各个舵面的舵机会乱动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72M老控,方向舵的舵机是银燕EMAX II 12G 金属舵机(这次烧了!),副翼的舵机是辉盛 9G 塑料舵机(这次反而没事!) 2217 KV1100电机 2200MAH 3S电池 9050桨

网友:
估计是电位器问题导致电机往死里拧,堵转烧板了。

网友:
负载太重,我也出现过这样的事

网友:
进水了哦~~~

网友:
水机舵机必须要做防水处理的。

网友A:
楼主舵机外壳没打点玻璃胶防水啊  貌似进水短路了吧

网友:
银燕的舵机电路板一般不会坏 我用了N个都是电机坏.特别是憋舵一分钟内必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舵机外壳没打点玻璃胶防水啊  貌似进水短路了吧

舵机没进水,这点我确认

网友:
我银燕憋坏了6个,都是活动页面被树枝卡住憋的,打开后没有任何烧黑的地方,无解啊!后来专设一断电通道,且不用Y线,好多了。

网友(2014-03-23):
我的epp米格29做横滚2次必烧左面舵机,换了4个舵机了也没找到问题(包含金属舵机),现在不敢多做横滚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