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舵机单独供电问题,请老鸟解惑

楼主(2014-02-05):
请问舵机是高压的6~8.4V,接收最高只有6V,现在不想换控,怎样用2S锂电给舵机单独供电?怎样接线?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望高手老鸟解惑,谢谢

网友A:
应该把所有舵机电源线引到2s电池上就可以了,信号线还是不动。注意接收机不要和电池相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所有舵机电源线引到2s电池上就可以了,信号线还是不动。注意接收机不要和电池相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