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有RTCP功能吗? 看了不少文档也没查到,那就不算五 ...
mach3有RTCP功能吗? 看了不少文档也没查到,那就不算五轴联动

楼主(2014-02-05):
五轴联动插补系统 核心是在数控系统中完成五轴的插补,那就必定有RTCP功能,不然插补没意义,转轴一动 影响到多个轴的坐标变化,坐标系也变了,但查了资料发现mach3没有RTCP功能,那就是是编程软件中实现的RTCP补偿,只能算做是3联动+2轴数控系统

网友A:
啥叫 RTCP
先科普一下吧

楼主:
没有RTCP的五轴联动 其实只联动了3轴,mach3系统只做三轴插补,具体旋转运算都在编程软件的后处理里实现,实际是旋转一点 旋转轴左边 然后进行XYZ三轴插补,再旋转一点转轴坐标 再插补一次,带来的结果就是G代码相当庞大,对于曲面也不是连续运动 成阶梯运动。

网友B:
兄弟
MACH3没有RTCP,但MACH3绝对是6轴联动.也可以是100轴5联动(1000轴5联动......10000轴5联动.

网友B:
说白了RTCP只不过是复杂的带刀具指向的云点驱动.可以在不同参数的机床间用一个加工程序.
以前出个五轴加工程序复杂耗时,一个工件在不同参数的机床上加工要不同的加工程序.现在CAM软件的发展很快RTCP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C(2019-03-31):
mach3没有rtcp,但是5轴联动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