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6A控能飞无副翼450吗

楼主(2014-02-05):
玩固定翼的控,现在想入个450不知道能不能用,看帖子三轴
陀螺仪
不需要混控,请教大神。

网友A:
天6A好像是飞固定翼的吧?再说了,你不怕干扰失控么?难道你们那里很清静?

网友B:
我知道至少MB不需要混控,剩下的不大清楚,但是用天地飞控玩直机总觉得不靠谱,提示一下,控上的投资是值得的,人机界面是很重要的,直接影响飞行质量,特别是精度和速度,直机对这两个指标的要求都很高,可靠性也是相当重要的,另外螺距之类的怎么设也是问题,飞直机最次最次也要用futaba6ex,正常人飞直机都是8通以上,一个控的大部分功能和亮点都在直升机上。

网友B:
用不编程遥控器飞直机只有一个例子,用DX4和DX5控制mcpx。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D:
直机六通就够了(入门的时候),所以只要是六通的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