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日本手怎么改为中国手呢,我是t8fg(已解决)

楼主(2014-02-05):
我现在是日本手。。。

代理商说,不需要改硬件,只需要修改遥控器里的mode模式就可以了。。

可是我改了模式后,在飞控里的依然是日本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遥控器里有个说明我不太明白,有知道的吗?谢谢了

我解决了。修改后需要重新新建一个模型才有效,以前的模型无效。。。如果不对油门的位置进行更换,不需要拆开遥控器。。。

网友:
你宁愿听代理商的也不愿看看说明书,晕

网友:
先要打开后盖,摇杆部分要改过来,再在控里设置,再校正中心点就OK

网友A:
Mode 1 改 Mode 3 不用打開後蓋, 若用的是已原有設定的舊飛機, 只要改好後, 再到 Function 改一下便可 .... (若是新開一部飛機, 便不用改, 馬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 1 改 Mode 3 不用打開後蓋, 若用的是已原有設定的舊飛機, 只要改好後, 再到 Function 改一下便可 .... ...

具体怎么改呢?我已经改到mode3了,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我解决了。修改后需要重新新建一个模型才有效,以前的模型无效。。。如果不对油门的位置进行更换,不需要拆开遥控器。。。

网友B:
楼主用的油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油门回中?

油门没有变

网友C:
不明白,你的原来油门没有回中的弹簧,你不拆开怎么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原来油门没有回中的弹簧,你不拆开怎么改的呢?

油门我不需要改。。以前在右边,现在仍然在右边,我只是改的飞行器方向和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