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4-02-05):
姿态模式起飞后 高速往一个方向跑。。。。

http://log.xaircraft.cn/report.htm#2014_02_05_165430.929_174.1.00.04

网友:
这个数据上看不出什么问题, 电机输出比例也正常。 是不是遥控的 没有设置正确,还有就是 可以检查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
因为是姿态模式啊,你要手动修正的

楼主:
正常起飞 忽然高速往一个方向串 另外这个高度怎么是负的?

网友:
没事   降落 再飞就好了      上电完过一伙再起飞 不要急着起飞~

网友A:
SuperX带内部恒温,上电后需要预热一会

网友:
可能有虚焊,或者预热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erX带内部恒温,上电后需要预热一会

第二次 上电就好了

网友:
给你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