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R22 这台飞机

楼主(2014-02-05):
非常的喜欢这台飞机, 不知道配2820怎么样? 和2814相比。
这台飞机怎么样? 好飞吗? 有没有配件啊  玻璃钢机身如何?
如果用3S 2200  20C 能不能飞起来
这机配多大的电调适合点  看了下电机参数 基本都是40A以上的拉力才比较客观。要达到40A以上的放电量 2200的电池要多大的的C数才够?

网友A:
2200ma=2.2A   X  20C =44A    所以。。。。。你这电池有点悬,不过没虚标倒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200ma=2.2A   X  20C =44A    所以。。。。。你这电池有点悬,不过没虚标倒可以的

非要2200的电池,就25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2200的电池,就25C以上

4S 也行 重新买,有什么能推荐的没? 我自己比较喜欢T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S 也行 重新买,有什么能推荐的没? 我自己比较喜欢T牌的

这款花牌可以

网友:
25C左右或以上都可以

网友B:
也定了这飞机。。
不过手头只有3548电机。。不知道会不会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定了这飞机。。
不过手头只有3548电机。。不知道会不会太厉害。

我买的是2814也是3536   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2814也是3536   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2814不是推荐配置么 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