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失速现象

楼主(2014-02-05):
失速这一个概念来自航空界。我们知道:机翼能够产生升力是因为机翼上下存在着压力差。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要保证上翼面的的气流不分离。
当机翼的迎角较小时,在相同的时间里气流绕过上翼面所通过的路程比流过下翼面的路程长,所以上翼面的气流速度比下翼面的快,由于气流的速度越快压力就越低,因而产生了上下翼面的压力差。
但是如果机翼的迎角大到了一定程度,靠近机翼翼面附近的气流在绕过上翼面时,由于自身粘性的作用,流速会减慢,甚至减慢到零,而上游尚未减速的气流仍然源源不断地流过来,减速了的气流就成为了阻碍,最后气流就不可能再沿着机翼表面流动了,它将从表面抬起进入外层的绕流,这就叫做边界层分离。当气流从机翼表面抬起时,受外层气流的带动,向后下方流动,最后就会卷成一个封闭的涡,叫做分离涡。像这样旋转的涡中的压力是不变的,它的压力等于涡上方的气流的压力。而涡上方的气流流线弯曲程度并不大,所以其压力与下翼面的压力相比小不了多少,这样机翼的升力就比原来减小了,这种情况就叫作失速。

网友:
写的有点乱啊…
我记得说,机翼上紧贴蒙皮的气流,因为阻力原因越靠近蒙皮速度越慢,理论上和蒙皮直接接触的速度就等于0,然后往外逐渐增加,应该是一直接近正常速度的90%为止,这么一层薄薄的气流层叫附面层~~失速的大部分原因是这一层的气流开始脱离机翼造成的
至于所说的分离涡,正常情况下也存在,但是是在机翼后缘,或者在靠近机翼后侧,对飞行影响不大~~一般情况下是附面层开始从平顺的滑流变成了乱流,失去了粘附在机翼表面,吸引机翼的作用了
为了在低速情况下保持平飞,采用大迎角,速度继续降低,迎角持续增加,一直增加到临界迎角的过程中,附面层逐渐从后缘脱离,慢慢爬到机翼上表面,直到上表面的剩余滑流产生的升力完全无法支持重量,于是飞机就失速了~~
所以不是说失速是机翼完全没有升力,而是升力小到无法维持姿势和飞机~当机翼上充满了乱流,各种小涡流,机翼也就是摆设了=.=

网友A:
简单的事说得那么复杂,晕!
那是机翼升力突然减小导致飞行高度急速降低的现象。但并不意味飞机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失速"是个词不达意的术语。

网友:
簡單點說, 就是氣流刹那間---------------淩亂了......

网友:
失速的意思是机翼被一层自身推动气流产生的乱流包裹住了.和自然环境里的气流分离了.所以正常的气流只是抬起那一堆乱流.没有抬着机翼.所以机翼就没升力变成石头了.大仰角只是产生足够多到包裹机翼到失速的乱流一种办法.喷气机的后掠翼速度过快时冲向翼尖的气流也会在翼尖形成这种乱流.翼尖也会失速.机翼实际上只是多带了半截累赘在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事说得那么复杂,晕!
那是机翼升力突然减小导致飞行高度急速降低的现象。但并不意味飞机失去了前进 ...

你说的是现象 人家说的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现象 人家说的是原理

唉,标题问的是现象,说的却是连老鸟都晕的原理

网友:
明白了。撸过

网友(2015-05-14):
此贴必须顶,拿分走人

网友:
失速就是固定翼飞机,飞行速度不够,爬升角度变大,升力突然消失,使机翼没有足够的升力,产生控制失效产生的螺旋坠机现象!

机翼在攻角超过某个临界值后,举力系数(见举力)随攻角增大而减小的现象。当失速时,飞机会产生失控的俯冲颠簸运动,发动机发生振动,驾驶员感到操纵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事说得那么复杂,晕!
那是机翼升力突然减小导致飞行高度急速降低的现象。但并不意味飞机失去了前进 ...

失速是失去升力时的速度,不是失去前进的速度。一架飞机水平飞行,在较小范围内改变速度,(其他舵面不变)高度不会变化;让飞机持续减小速度时,当出现有降低高度的趋向时,调整飞机迎角保持高度,继续减速并同时用抬高迎角保持高度,当速度降低到无论如果抬高迎角,高度也不能维持了,这时的速度就是失速,此时的迎角就是临界迎角。

网友:
失速了就完蛋了

网友(2015-11-02):
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