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练F3C?

楼主(2014-02-05):
纯新手,怎么练F3C?
杂牌组装450或者华科尔V120可以练基本功吗?
另外,以后上700大机,可以用亚拓普通3D电动直升机玩F3C吗?
就业余兴趣爱好级别。
求指点

网友A:
基本操控用小六通或450练习,熟练了就可以飞700了。基本上什么电机都可以吧,不过f3c不必动力很强,效率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操控用小六通或450练习,熟练了就可以飞700了。基本上什么电机都可以吧,不过f3c不必动力很强,效率高 ...

谢谢回复。
我是说,用普通3D的电动直升机可以吗。F3C专用的都超级贵嘛。

网友:
个人浅见F3C前期投入是高一些,特殊的改装件还有黑鲨都不便宜。但是手法好了比3D炸鸡频率要底。

网友:
亚拓700走F3C款我记得

网友:
雷虎raptor E720 / 90G4选有副翼的,设计师拿过F3C冠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说,用普通3D的电动直升机可以吗。F3C专用的都超级贵嘛。

可以买亚拓的700e f3c套机跟3d套机价钱差不多。只不过f3c专用机壳很贵。不用机壳也能练的。

网友:
F3C静动作找个调好的有副翼机就可以练,很枯燥

网友B:
先用450之类把悬停练到不炸机了
再买F3C机,F3C目前还是有副翼。
练习机可以用亚拓700 F3C
黑鲨壳子之类等你决定要参赛再说吧,都和飞机差不多钱了
有地方充电或者买发电机电动的比较省钱,F3C不需要暴力所以电池比较耐用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事F3C 。
不是说装个壳子就是F3C了。
另外也要搞清楚为什么装壳子。

现在新的F3C动作不见的玩3D的能飞的出来

楼主如果对3C感兴趣的话,从基本功练起吧
1  正多位悬停  2 反多位悬停   3 正慢转 4 反慢转   然后在开始练静态航线。 ·············

网友:
薛爸爸有专门的帖子。搜索下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450之类把悬停练到不炸机了
再买F3C机,F3C目前还是有副翼。
练习机可以用亚拓700 F3C

现在F3C开放无副翼了

网友:
就是练基本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