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到底怎么办啊

楼主(2014-02-05):
DJI v2 550的架子 飞跃飞狗云台, 现在悬停还好,只要一动就果冻,还挺厉害,原来觉得是桨不好,不用碳桨,改用apc原装桨,震动改善非常明显,但是还是有果冻,我到底需要怎么办才能决绝这个问题。谁给说说

网友A:
试试双重减震

网友:
减震或者调感度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双重减震

哥们啥叫双重减振

网友:
换个机架看看

网友:
果冻好啊,  清爽好心情!

网友:
换不同的减振球,找到最合适的。

网友B:
按下列步骤检查:

1、先用泡泡大师的手抓飞机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解锁,推油,用手感觉一下飞机的震动情况,如果飞机震动大,先排除飞机的震动。

2、检查云台减震球的软硬,云台下挂板和上挂板不能有硬连接和擦碰,连接线要稍留有余量。

3、升级飞狗固件到V1.4版本,校准感应器,降低横滚电机和俯仰电机的功率,分别降到50和30。

按我说的步骤,做去吧,问题就会解决。

网友:
有时候是云台挂的地方不对,云台尽量往中心板里面挂

网友C:
震动有多种原因 电机、桨动平衡不好 电机座不水平 云台减震不好 云台感度不合适
可以逐项排查 首先排除桨 APC的桨平衡没的说
再看看电机座是否水平 F550没法调 但是也有不水平的现象 如有不水平更换机臂
电机的震动 可以拆掉桨 油门堆到顶 逐个摸一下对应的机臂 可以感觉下那个电机的振动厉害 动平衡不好的电机建议换掉
然后看下飞越云台的减震球 是不是坏了 是不是感度不合适
应该能解决你的果冻问题

网友D:
有视频或图片看一下。果冻原因很多,浆 电机 机架,减振球,云台 构造,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列步骤检查:

1、先用泡泡大师的手抓飞机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解锁,推油,用手感觉一下飞机的震 ...

感谢,感谢,我马上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或图片看一下。果冻原因很多,浆 电机 机架,减振球,云台 构造,都有关。

有视频,等我法一个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有多种原因 电机、桨动平衡不好 电机座不水平 云台减震不好 云台感度不合适
可以逐项排查 首先排除桨 ...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发现,原来飞狗云台超出角度以后会自动返回,恢复正常角度以后能自动回复,现在怎么不能自动回复了,超出角度以后就没反应了,即使云台角度会中了,云台点电机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列步骤检查:

1、先用泡泡大师的手抓飞机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解锁,推油,用手感觉一下飞机的震 ...

哥们太感谢了,我只调节了电机功率,按你说的设置了,改善非常明显,太感谢了,已经看不到明显的果冻,相当不错。太感谢了。另外我想问问,有必要升级1.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有多种原因 电机、桨动平衡不好 电机座不水平 云台减震不好 云台感度不合适
可以逐项排查 首先排除桨 ...

感谢提醒,调节了电机功率,已经没有果冻了,太感谢了

网友E:
调节电机功率?是通过调整起飞重量来调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节电机功率?是通过调整起飞重量来调节的吗?

不是,在跳参软件里面可以设置啊,云台的电机功率。

网友:
果冻是个讨厌的问题,我的还没解决。明天按上面各位大侠的说法试试!

网友:
如果是DJI的云台,说明书里说不要装减震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太感谢了,我只调节了电机功率,按你说的设置了,改善非常明显,太感谢了,已经看不到明显的果冻,相 ...

没白折腾就好,升级V1。4的固件目的是:1、云台在强加外力的情况下不死机,还会自动回中。2,云台电机功率调小了,老固件也可以消除抖动,但飞机的动作量变大时,云台会死机。

明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白折腾就好,升级V1。4的固件目的是:1、云台在强加外力的情况下不死机,还会自动回中。2,云台电机功 ...

明白了,但是他们说1.4会歪头,,我等等看没啥问题我也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在跳参软件里面可以设置啊,云台的电机功率。

哦,谢谢

网友:
你用大疆的云台 H3-2D 就好了,我就用的这个云台  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