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2.4G和futaba t8fg那个好?

楼主(2014-02-05):
futaba 10C 2.4G与 futaba t8fg那个好?信号稳定,且遥控距离远?请教。

网友A:
10C 比 T8 稳定,速度也更快,只能你审美观不疲劳 10C 是不错的选择
相对玩直升机来说, 10C 足够了,很多调参来说都是在三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 比 T8 稳定,速度也更快,只能你审美观不疲劳 10C 是不错的选择
相对玩直升机来说, 10C 足够了,很多 ...

谢谢指教

网友B:
10C 对多轴 来说通道稍微不够,9 10 通道只能用旋钮开关,T8 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 对多轴 来说通道稍微不够,9 10 通道只能用旋钮开关,T8 就不会

谢谢指教

网友C:
更多的人选择14sg,比二者都好。

网友D:
10c有过,出了换的8fg。没觉得稳定性有区别,10c在设计细节上各种不爽,8fg算比较成熟的原生2.4G。
现在14sg是最好选择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多的人选择14sg,比二者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c有过,出了换的8fg。没觉得稳定性有区别,10c在设计细节上各种不爽,8fg算比较成熟的原生2.4G。
现在14 ...

感谢指教!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关于14SG。想买14SG未成,刚入了T8FG

网友(2014-03-07):
直机和轴用T8,固定翼用10C,就这么简单

网友E:
10C 功率 比T8FG大接近1倍  你说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C 功率 比T8FG大接近1倍  你说谁好?

功率大一倍控的美规是100mw,日规是10mw,怎么会大一倍呢

网友F:
刚买一部futaba14sg, 正在努力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买一部futaba14sg, 正在努力研究中!

我也是,光固定翼模式研究半天

网友:
10CHP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