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电池的外场充电

楼主(2014-02-05):
精灵2电池太贵,目前已经有两块,还计划再买一块。即使3块,也飞不了半天时间,不够爽。我在考虑用B6平衡冲接汽车电瓶,给精灵2电池充电的方案。

B6如果设置3S充电,貌似只能有11.1V输出,而精灵2配的火牛输出是12.6V。不知道B6在3S模式是否能给精灵2电池充电,有谁试过么?

或者把B6设置成4S模式,输出14.8V电压给精灵2电池充电。这样行不行呢?有谁试过,能否指点一下?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这个真没试过。

楼主:
还是用逆变器算了。坑爹的大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205&extra=

多谢你。这个贴我早看到了,但是还是不知道11.1V能不能把这个电池充满。

网友B:
看來您對鋰電池及充電器還是不懂!還是別亂搞了~3s電池沒半法用4s模式充電的,充電器因該會顯示錯誤!
4s電池結止電壓為16.8v   B6設置3s結止電壓為12.6v 並不是您說的11.1v 如果充電器沒問題?一定充的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您對鋰電池及充電器還是不懂!還是別亂搞了~分壓模式下3s電池沒半法用4s模式充電的
4s電池結止電壓為16 ...

多谢,了解了。精灵2的电池由于已经外接了保护电路,不能当成普通锂电池了。希望B6这么搞能把这电池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225&extra=&page=2

多谢。看了此贴,不知你的外场充电是用什么做电源?是汽车电瓶吗?

楼主:
昨晚把精灵2的原装充电器剪了,把接了一对T头上去。这样在外场用B6接汽车电瓶,就可以给精灵电池充电,按照3S电池串充就好,可以一直把精灵电池充到电池板关机。回到家里,也可以把那个T头连接充电口的一小段连接到原装充电器的T头上,这样在家在外给精灵电池充电带B6和这小段线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把精灵2的原装充电器剪了,把接了一对T头上去。这样在外场用B6接汽车电瓶,就可以给精灵电池充电,按照 ...

能否上图看看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上图看看是怎么改的

论坛上图太麻烦。就是把原装充电器接电池的那根线剪断,然后两边分别焊T头和T座。T头接充电器这端,T座接电池插头那端。把B6输出的T头插到连电池的T座上,然后把这条线插到电池上,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图太麻烦。就是把原装充电器接电池的那根线剪断,然后两边分别焊T头和T座。T头接充电器这端,T座接 ...

说的非常详细看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看了此贴,不知你的外场充电是用什么做电源?是汽车电瓶吗?

可用汽车电瓶和各种直流电源6-30v都可以电流大于10a即可!

网友(2015-03-06):
用鳄鱼夹直接接汽车电瓶充电啊。不是从点烟器那里接,多麻烦。打开引擎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