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的两通差速kt机

楼主(2014-02-05):
翼展420mm    机长380mm
全机重25克 70%动力稳定爬升。
材料:kt板 , 竹签。

楼主:
该机飞行平稳,动力足,滑翔性能良好。

网友A:
这机型,貌似手掷滑翔机。
楼主改的好。
用简单的材料,做出高性能的飞机。
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型,貌似手掷滑翔机。
楼主改的好。
用简单的材料,做出高性能的飞机。

多谢夸奖,该机的机翼和尾翼是用手掷滑翔机纸模型图纸做翼型加上一定比例的机身做成的。机翼只用刀削和砂纸修边,机翼本身强度够没有用碳杆加强。我现在飞的三通练习机就是该机的升级版。今天二,三级风照样飞得毫无畏惧。

网友:
能给我说一下飞机配置吗?比如电机,电调,接收板和遥控器.

楼主:
搜淘宝上的  二通固定翼遥控滑翔机遥控设备(套装)

网友:
牛B牛机…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