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2.4G遥控距离能到多少?谢谢

楼主(2014-02-05):
小胖子是后推桨,72的天线不好布置,打算用2.4G,能飞多远就多远,然后用电台控制。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远的上43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的上433啊

如果2.4G能稳定2公里,就不上433了,2公里够FPV玩了,再远直接进自驾靠数传控制。

网友B:
我的是天7的遥控器,接收是双路接收机,测试到2100米还没失控,准备把遥控器天线改成小平板,估计3公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天7的遥控器,接收是双路接收机,测试到2100米还没失控,准备把遥控器天线改成小平板,估计3公里没问 ...

谢了,我的如果也能有这距离就暂时不考虑433了,呵呵

网友B:
其实布局最重要,2.4的接收机放在飞机底部,2根天线伸出机身外面并90度交叉,和干扰设备保持15厘米距离

网友:
理论上2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布局最重要,2.4的接收机放在飞机底部,2根天线伸出机身外面并90度交叉,和干扰设备保持15厘米距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72M天线沿机翼布置不是飞得更远吗?
10C 1410DP  18公里未失控,电量不够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M天线沿机翼布置不是飞得更远吗?
10C 1410DP  18公里未失控,电量不够返航。

真的吗?72的我们也拉距,4公里就开始掉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72的我们也拉距,4公里就开始掉点了。

两根天线的相对位置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D:
开车做拉据实验吧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车做拉据实验吧  很简单的

天上和地上不一样,到时候设置好失控保护,失控了大不了自动切入自驾呗。

网友E:
看场地高度环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场地高度环境吧···

我肯定会到空旷地区飞,高度200米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