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内外花键轴怎么加工

楼主(2014-02-05):
有谁知道内外花键轴怎么加工

网友:
轴是键槽铣铣的,套是拉床拉的。。

网友:
可以用回转台刨床或者插床

网友:
可以用刨床。轴用铣床套用线切割。

网友:
其实很多的时候机械加工有很多方法
有的时候是看有啥设备
有的时候是看有是否省钱
有的时候是看是否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
一把锉刀

网友:
用动力刀头

网友:
骷髅精灵

骷髅精灵 当前在线

8

网友:
那 加工方法 可多的去了  , 轴上花键,大的 铣刀洗的,  有些比较小的  精度要求不甚高的,也有 滚压成型的, 渐开线齿形的可以滚刀。。。。

内孔的 ,小量修配 可插可割 ,大量的还是拉刀来的快,曾经在某厂实习,看见都是钢饼串一串,一刀拉过去,效率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