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榆木做的机架,试飞成功就是丑了点!

楼主(2014-02-05):
铝管的炸了,炸鸡3.4号电机轴有点弯了还换了4个轴承。过年没事做了个木头的因为考虑到强度,用的老榆木试飞还不错,APM没动参数默认飞的。海绵双面胶减震。
老榆木就是50年以上的房梁不会变形,我们这边都是搞仿古家具的所以很好搞到。

网友:
就是XXD太次  俺 的XXD2208小飞一次后就异响  细看是有一电机的轴被拔出来了一截

网友A:
深更半夜的顶一个

网友:
飞几次出现虚位而已 朗宇的也不例外 不关品牌问题 是电机设计有问题

网友:
榆木重吧、松木强度已经可以600轴的

网友A:
就地取材,中间的那根够强度么

网友:
太轻会不会飘呢。

网友:
也想试试木机架,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