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疑问

楼主(2014-02-06):
MKS BLS950*3   S9254 *1  蝎子3026  500级直升机 电调是用好盈铂金100A  不知道会不会过载,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上学路过,咋不见高手接招呢

网友A:
楼主的舵机是600级电直的配置,电机是500级的,电调的的承载电调70A就够了,所以说不会有过载发生。

网友B:
过不过载跟你飞的动作负载有关。一般来说只要不飞超高转速超大螺距竞速就不会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舵机是600级电直的配置,电机是500级的,电调的的承载电调70A就够了,所以说不会有过载发生。

我的飞机正是 非耐克斯500EVO  用标准舵机  电机 用上蝎子  3026  只要不会因为舵机功率过载就好  我本来想买80A 电调 后来看了下还是直接100 富余量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不过载跟你飞的动作负载有关。一般来说只要不飞超高转速超大螺距竞速就不会过载。

初入3D  应该不会有过大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正是 非耐克斯500EVO  用标准舵机  电机 用上蝎子  3026  只要不会因为舵机功率过载就好  我本来 ...

舵机会因安装尺寸问题而安装不上,其它的大了一点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会因安装尺寸问题而安装不上,其它的大了一点还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