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PS问题

楼主(2014-02-06):
为什么GPS 要远离飞控 如果说GPS上带电子罗盘,怕罗盘受干扰要远离 我想的通 。但是有的GPS上没有罗盘 也要远离吗 ?

网友A:
没有罗盘的GPS无所谓~别有信号遮挡就行,另外务必远离1.2G图传!

网友B:
应该是防止频率干扰的问题,GPS信号是1.5G且卫星信号较弱,其它电子设备(尤其是1.2G图传)太近时谐波、旁瓣杂波会干扰!

楼主:
谢谢指点 我就是GPS支老高 不给力 我就把它放下来了 发现没什么问题 我的4轴也没有上FPV 电调也是远离的 按道理没干扰 在重新温习飞控使用说明时候提到要远离 但是我没远离也没事 再去看看别人的灰机都有远离 就疑惑了

网友C:
我实验过,APM2.6 6MGPS。遥控是2.4G,图传5.8G。GPS直接贴在中心版上(中心版是钢板,2层)。下层钢板下就是2个电调。接收机在电调旁边。无论是支高GPS还是GPS不用支撑杆直接贴到中心版上,都一样,没干扰。

网友D:
偶的阿福机架,, gps 就直接用 紥帶 綁机臂上.... 沒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