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无刷和空杯的技术数据(转)

楼主(2014-02-06):
应模友无飞不欢的要求,我查找到的相关资料并作整理发布:
空心杯电动机
应用从军事、高科技领域进入大工业和民用领域后,十多年来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涉及到大部分行业和许多产品。
1、需要***响应的随动系统。如导 弹的飞行方向***调节,高倍率光驱的随动控制,***自动调焦,高灵敏的记录和检测设备,工业机器人,仿生义肢等,空心杯电动机能很好地满足其技术要求。
2、对驱动元件要求平稳持久拖动的产品。如各类便携式的仪器仪表,个人随身装备,野外作业的仪器设备,电动车等,同样一组电源,供电时间可以延长一倍以上。
3、各种飞行器,包括航空、航天、航模等。利用空心杯电动机重量轻,体积小,能耗低的优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飞行器的重量。
空心杯振动马达、空心杯振动电机φ4φ6系列 主要规格尺寸:(手机使用)模型也用。
①  引线振动马达 (YDM0408L ): 直径φ4mm,长8mm ,额定电压 3V
②  弹片振动马达(YDM0408H ) : 直径φ4mm,长8mm ,额定电压 3V
③ 驱动式振动电机(YDM0408Q): 直径φ4mm,长8mm ,额定电压 3V
④  引线振动马达  (YDM0612L): 直径φ6mm,长12mm ,额定电压 1.5V
⑤  驱动式振动电机(YDM0612Q):  直径φ6mm,长12mm ,额定电压 1.5V
空心杯振动马达, 空心杯振动电机φ4系列 技术参数参考(以YDM0408H-02为例):
      额定电压       3.0V DC
      使用电压范围   2.5~4.0V DC
      额定负荷       偏心锤(参考相关图纸)
      旋转方向       任意方向
      使用环境       -20℃~+60℃
      保存环境      -30℃~+70℃
      额定转速      11000±30000RPM Min
      额定电流      90mA Max
      堵转电流      120mA Max
      起动电压       2.4V DC Max
      绝缘电阻       10MΩ Min
      端子阻抗      30Ω±15% (单相) || 60Ω±15% (双相)
模型无刷电机的参数指标,除了外形尺寸(外径、长度、轴径等)、重量、电压范围、空载电流、最大电流等参数外,还少不了一个重要指标--KV值,这个数值是无刷电机独有的一个性能参数,是判断无刷电机性能特点的一个重要数据。
KV值用于衡量电机转速对电压增加的敏感度
例如KV4000的意思是:电压每增加1伏,电机每分钟转速就提高4000转...
物理学意义是:每伏特电压增加的转速
物理学单位是:rmp/V
    国内无刷电机型号解释
 我国模型无刷电机大概分为3个系列:
A系列--内转子槽无刷电机(定子绕组环绕在带槽硅钢片上,转子磁钢在电机内部旋转)
B系列--内转子无刷电机(定子绕组硅钢片无槽,转子磁钢在电机内部旋转)
C系列--外转子无刷电机(定子为绕组与硅钢片组成的框架,转子磁钢在电机外部旋转)
A系列无刷电机现在已经很少生产,所以对接下来的标示解释,只对B系列和C系列电机做详细解释
模型无刷电机规格解释无刷电机的标示主要体现电机的外形尺寸,从外形尺寸,我们又可以大致了解电机的总体性能,所以懂得解读这些标示,是有必要的
B系列和C系列无刷电机的通用标示符号举例如下:   BXXXX/XX   CXXXX/XX   以C系列电机为例,C3525/12型号电机表示此电机外径为35mm,磁钢或者外壳长度为25mm,12表示线圈绕组为12圈,电机的说明书上一般还标有电机主轴的轴径,主要轴径有2.13mm、3.17mm、5mm等等,购买电机前要根据轴径和电机外尺寸需求来选择购买。  B系列电机表述上一般还会有厂家加入的一些特别标示,比如说BL3674/8,这款电机外径为36mm,磁钢或者外壳长度为74mm,8表示线圈绕组为8圈,BL标示内转子加长无刷电机,如果是BH,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表示高压无刷内转子电机,一种是表示加长内转子无刷电机。无刷电机KV值简述     无刷电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KV值,这个参数的学术解释是(转/分)/V,意思是电机增加1V电压获得的转速增加(空载条件下),因其解释较复杂,所以我们在另外的篇章里单独把KV值拿出来做详细解释,这里就不做详述。
部分 来自:《遥控模型》--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
不懂只知沙发到手 顶

楼主:
马年奋进!

网友:
劳您解释一下空心杯正反马达的现实意义,谢谢。

楼主:
空心杯正反马达的现实意义,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是在模型上使用2轴(2  个电机)或者4轴(4个电机)时,而转向必须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才能使得模型力矩平衡!

网友:
马年腾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心杯正反马达的现实意义,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是在模型上使用2轴(2  个电机)或者4轴(4个电机)时,而 ...

所谓的正反电机区别在于电刷是互为反向的结构布局,想了解这种设计的真实用意。因为同方向的电机反接引线就可以获得反向,但为何不这样做,而要把电刷做成反向的?外行不解其中的奥妙所在,还要拜请教楼主这样的电机制造专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同问。电机反转是否减少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电机反转是否减少寿命?

说说你的理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