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个大点的六轴,大家看看这个配置行吗?

楼主(2014-02-06):
已经有几个4轴和F550的六轴,想上个能挂微单的,配置如下,请大家给看看。本来有两台大疆V2,觉得飞的很稳,但听说GPS容易掉星,所以想换成XAircraft 的SuperX,其实我的第一个四轴就是XAircraft的450,就是不知售后怎样。
X-CAM CF870 高强度金属折叠6轴机架
JFRC飓风电机C4108 KV380 多旋翼电机+好盈铂金30A
APC1447桨
最新V2版 XAircraft SuperX 飞控+OSD
X-CAM 140B两轴无刷微单航拍云台

网友A:
我在用SX飞控,挺好..没炸过机,就一次蛋疼用手动模式磕崩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SX飞控,挺好..没炸过机,就一次蛋疼用手动模式磕崩了浆...

谢谢啦

网友B:
电机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性价比不高

飓风的电机做工很好,大家的评价不错的。您的意见呢?

网友C:
Super X的确不错,我自己的机器全换了,设置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per X的确不错,我自己的机器全换了,设置简单!

网友C:
再配上一个XA的云台,全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配上一个XA的云台,全套,呵呵。

XA的云台只能上狗3,我有一个H3-2D了,这次想上个微单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