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潘兴侧裙板如何卸下?

楼主(2014-02-06):
如题

楼主:
整整一天都没人解答啊!

网友:
刀砍斧剁锯拉

楼主:
兄弟够猛

网友A:
壁纸刀在内侧一点一点的划这样比较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纸刀在内侧一点一点的划这样比较工整

谢啦

网友:
直的,需要锯(用模型锯)

网友:
模型用P型刀在背面拉几次就能切下来了

网友B:
请看我的贴。锯得是丑点,当战损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40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我的贴。锯得是丑点,当战损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400& ...

兄弟是用的啥工具?

网友C:
今天把编程版潘兴侧裙给拆了,卖不出去就改着玩了,用电烙铁把车身从内部沿着侧裙的接缝,沿着模具的沿线给烫过去的,最省力的方法,但是效果不好看,坑坑洼洼的,后面的挡板也给烫了一截下去,最后用砂纸打磨

感觉,如果重新喷漆或者加点细节,按照prowerboy兄的旧化处理,应该也不会太差。反正超潘是没那手艺了,凑合弄个样子就得了,准备接炮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把编程版潘兴侧裙给拆了,卖不出去就改着玩了,用电烙铁把车身从内部沿着侧裙的接缝,沿着模具的沿线给 ...

兄弟上图看看撒

网友:
手工锯、小电钻或手钻、扩孔器、刻刀、镊子、电烙铁、各种螺丝刀、胶水等是玩RC模型的常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