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知不知道现在氧化阳化要多少钱一平方分米?

楼主(2014-02-06):
我想氧化一些铝件,要黑色的

想问问氧化黑要多少钱一平方分米,是按分米计的吧? 好像有些是按重量计的呢~~

网友:
自己上百度搜下,应该自己可以在自己家搞定!

楼主:
额,那个硫酸不好搅啊~~有什么办法弄到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那个硫酸不好搅啊~~有什么办法弄到手啊?

化工试剂商店有卖的

网友B:
硫酸(H2SO4) 含量(ml/L)100~200
电压/V 3~12
氧化时间/min 20~120
电源 直流阴阳极面积比 1~1.5
温度/℃ 20~30
平均电流密度/A/dm 0.3~10
自己氧化吧,,硫酸一般修车卖电瓶的地方都有,很好买、。20块钱的足够用了    水温控制好了,温度高了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硫酸(H2SO4) 含量(ml/L)100~200
电压/V 3~12
氧化时间/min 20~120

谢谢这位大侠啊~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工试剂商店有卖的

嗯,这个氧化其实一直都想做,但行动,放假后要出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啊~我试试

铝正 铅负,染色百度一下吧  温度高了 记得加冰块 。山寨版的氧化,效果比不上专业的,不过符合DIY的精神

网友C:
阳极氧化10-12元/公斤!如果数量少可能是老板随心情要价!这就说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极氧化10-12元/公斤!如果数量少可能是老板随心情要价!这就说不准了!

我问过价,一共21件铝件,只有8件是大点的铝板,其它都是小件,一共要100多元呢.  总重量1.8KG左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价,一共21件铝件,只有8件是大点的铝板,其它都是小件,一共要100多元呢.  总重量1.8KG左右啊~

那就是老板看着要的!你和氧化的不熟,当然价格高!如果你一直有氧化的产品,价格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