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发帖了,外行中的外行提问请指教

楼主(2014-02-06):
之前买了个PARROT玩,突然接触到大疆,然后来了这个论坛,然后看了几天关于多轴的帖子
开始注册了一直不能回帖,能回帖了每1小时只能回5帖才能升级... ..

像F450,F550还有很多多轴都是需要自己买零件组装的?
像大疆的精灵系列,相当于一个整合设备,跟上面比免去了调试组装的烦恼?

精灵2性价比如何,是自己组装好,还是直接买精灵2好?因为我看到有些6轴貌似也挺便宜的

航拍界,精灵2这种设备和挂单反的相比属于性价比高的一种解决方案还是就相当于一小玩具?就像精灵2看PARROT一样?

各位玩精灵2,是通过图传遥控,还是肉眼操作,飞远了超视距了是否安全?

像精灵2电池这么贵,也不可能多买个电池,充满电一般需要多少时间?

还有些术语,“悟空”“WKM”“狗思”是什么意思

小弟最多预算就一万左右

感谢你的解答... ...

网友A:
精灵充电是个问题要差不多两小时,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充电是个问题要差不多两小时,其他还好。

家附近有个机场,肯定不敢在附近飞,我要是拿远点飞,飞10多分钟就该回家了... ...

城里面对这飞行器有没有管制?有没有高度限制

网友:
预算一万左右也就能买个精灵2全套

网友B:
简单说下这些术语吧,哪吒(NAZA)、悟空(WK-M)、  A2等,都是DJI出品的多轴飞控,档次及专业程度依次增高,狗思(H3-2D)就是Gopro禅思两轴云台,DJI还出品一些整机系类,风火轮系类(F330、F450、F550),精灵(Phantom1、2、Vision),还有大鸡鸡S800、S800EVO及即将上市的S1000等等,超视距飞行一般都加OSD、图传等,有条件的也可以上电台,地面站啥的。 另外按楼主的预算,来个精灵+狗思挂狗差不多,精灵是集成度最好的,性价比也不错。其实我觉得精灵是“应用级的玩具”,官方是作为一种玩具产品推出,论性能,在这个级别是很优秀的,也不乏很多模友把它作为应用级机器进行取景,具体到底怎么定位,看你自己理解了。还有新手炸鸡是难免的,都是大炸小炸过来的,心态心态,要从容淡定的看待这一切,练熟手就好了。 个人观点,不足的大家补充。  (T&D)

网友:
楼上大神,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选择入手什么模型和配置取决于你的目标定位。是为了业余玩,还是打算向专业发展?以及你打算总投入资金控制在什么水平?如为玩也有不同区分,是玩模型喜欢DIY、主要想拍视频还是拍照片做摄影创作?定位不明可能走弯路,花冤枉钱吃后悔药。

网友:
挂个无刷能上25+就不错了,这可惜现在上了无刷,精灵就17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下这些术语吧,哪吒(NAZA)、悟空(WK-M)、  A2等,都是DJI出品的多轴飞控,档次及专业程度依次增高 ...

感谢你,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入手什么模型和配置取决于你的目标定位。是为了业余玩,还是打算向专业发展?以及你打算总投入资金控制 ...

主要是为了拍摄,飞行倒是其次了

网友:
您的预算,上F550套装吧,机架、动力、飞控、云台、OSD、图传、地面站全有了。剩下的钱正好买个控和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