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油机机尾总是偏左。起飞到悬停都要不停打舵修正。是不是锁尾佗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4-02-06):
600油机机尾总是偏左。起飞到悬停都要不停打舵修正。是不是锁尾佗螺仪的问题?600的机用的是zd720的锁尾。现在尾桨的左右螺距左右最大行程基本是相等的。请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我的情况是飞机每一天第一次通电,发动引擎后。飞机放在原地怠速,会发现控制尾桨的舵机会自己在往后推拉杆的。我遥控方向把尾舵打向另一边后,尾桨舵机又会慢慢往后推动拉杆的。我动不动微调,今天发现都不起作用的。但是我熄火,关闭接收电源,重新打开接收电源后,再重启动引擎,发现尾桨舵机又正常了。不再自己往后推拉杆了。不知道这情况是不是我这zd720锁尾陀螺仪的问题。出现这现像的时候,飞机只通电源不启动引擎,尾桨舵机是不会自已推动拉杆拉动尾桨滑块的。但是如果启动了发动机机身有震动,它就会有这现像。但是通过重新开关飞机接收电源,让飞机重新自检一次,又恢复正常了。尾桨舵机不会自己动了。只要飞机关上电源有一小时后再通电又出现这情况,重新开关一次就恢复正常。

网友A:
尾部行程和中立点重新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行程和中立点重新检查

尾槳左右的擺動都基本相等的。是要檢查那呢?可以說詳細點嗎?剛打開飛機的電源,接收和鎖尾舵機各方面自檢後,舵機歸中後。尾舵機回中尾槳是中立垂直平的。沒有左右角度的。這是代表正常嗎?

网友A:
中立点的情况下,尾桨旋转风是向飞机右边吹的。最好调一个30度的夹角,这很重要。另外有时候滑套不顺畅,或尾轴过短的配件,造成最大行程不够,都有可能温飘。另外,你可以通电,左右摇尾巴,看看滑套工作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的情况下,尾桨旋转风是向飞机右边吹的。最好调一个30度的夹角,这很重要。另外有时候滑套不顺畅,或 ...

按哥們您的意見是中立點調一個30度的夾角,不要平直沒角度,角度要讓尾槳的旋轉風吹向左邊是嗎?這角度可以通過遙控微調不調這中立角度嗎?還是要通過尾槳拉杆的行程來調出比較好?調好了這中立點的尾槳角度後旋轉風吹向左邊就平衡到了飛機啟動加速時的機尾向左偏轉的情況嗎?尾槳滑套是順暢的,我也有通電後左右擺尾觀察過尾槳左右滑動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哥們您的意見是中立點調一個30度的夾角,不要平直沒角度,角度要讓尾槳的旋轉風吹向左邊是嗎?這角度可 ...

先收3圈拉杆试试。发动机没有力的情况,做大动作,也有可能遭成甩尾现象,正负螺距过大也有可能造成这一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收3圈拉杆试试。发动机没有力的情况,做大动作,也有可能遭成甩尾现象,正负螺距过大也有可能造成这一 ...

正常的情況是不是飛機起飛時,尾部不會左右擺的?還是一般飛機都會有要不停按飛機的姿態去修正尾部左右的?因為我感覺應該是鎖尾的功能是應該飛機在懸停狀態應該是尾部不會穩住的。但我的機在懸停裝態是會有點尾部向左偏的,我修正對着自己,等下它又偏左了。因為在拉油門到一半的時候差不多到飛機要飛起的時候,機尾是會有點甩的。我的機是這個情況。我要那裡不停的輕修正方向讓它不甩左邊去,按道理我修正過放向舵,我放開放向推油門,應該之前打過的方向舵還是保持的才對吧?除了飛機甩尾鎖尾佗螺儀的作用會不這修正尾槳的左右。直到飛起來。所以我就按這想會不會是鎖尾佗螺儀鎖尾不好造成的了。那我再按你的意見先縮短尾槳拉杆的行程一點看看效果會不會改善一點。因為還沒有換拉杆的時候,之前的膠質拉杆是短一點的。尾槳滑動的左右幅度不一樣的。後來我換了原裝的鐵線尾槳拉杆後就調到尾槳左右滑動的角度幅度是基本相同的。不知這是對還是不對。會不會這樣所以造成現在縣停機尾會偏左一點的現象了。因為本身用的ZD720鎖尾也是很便宜的貨。所以我一直心裡感覺是之前那黑店家的所為。所以就請在這請哥們分析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情況是不是飛機起飛時,尾部不會左右擺的?還是一般飛機都會有要不停按飛機的姿態去修正尾部左右的 ...

不识繁体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情況是不是飛機起飛時,尾部不會左右擺的?還是一般飛機都會有要不停按飛機的姿態去修正尾部左右的 ...

正常情况我的飞机通电,左右摆动,以至滑套走完左右行程,不超过45度。我也知道有些陀螺仪是调不出来的。但你的陀螺仪我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正常的情況是不是飞机起飞時,尾部不会左右摆的?还是一般飞机都会有要不停按飞机的姿态去修正尾部左右的?因為我感觉应該是锁尾的功能是应该飞机在悬停狀态应该是尾部不會稳住的。但我的机在悬停状态是会有点尾部向左偏的,我修正对着自己,等下它又偏左了。因為在拉油門到一半的時候差不多到飞机要飞起的時候,机尾是會有点甩的。我的机是這個情況。我要那裡不停的輕修正方向讓它不甩左边去,按道理我修正過放向舵,我放開放向推油門,应該之前打過的方向舵还是保持的才對吧?除了飞机甩尾鎖尾佗螺仪的作用會不這修正尾槳的左右。直到飛起來。所以我就按這想會不會是鎖尾佗螺仪鎖尾不好造成的了。那我再按你的意見先縮短尾槳拉杆的行程一點看看效果會不會改善一點。因為還沒有換拉杆的時候,之前的膠質拉杆是短一點的。尾槳滑動的左右幅度不一樣的。後來我換了原裝的鐵線尾槳拉杆後就調到尾槳左右滑動的角度幅度是基本相同的。不知這是對還是不對。會不會這樣所以造成現在悬停机尾會偏左一點的現象了。因為本身用的ZD720鎖尾也是很便宜的貨。所以我一直心裡感覺是之前那黑店家的所為。所以就請在這請哥們分析下了。

网友B:
是不是严格按照操作来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严格按照操作来完成的?

怎样为之严格按照操作呢?所有调试安装都很认真的啊

网友B:
螺陀的设置是否正确,请检查控和系统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陀的设置是否正确,请检查控和系统菜单。

陀螺一直沒有動過的。只換了尾行程。還沒有空去飛過。明天找時間飛下就知道了。先縮短行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行程和中立点重新检查

今天原地着了機,發現飛機怠速不動的時候,發現尾槳舵機會不停的往後推(尾槳滑块会往里滑,旋转风会吹向右边),直到推到最偏一邊為止。我修正了尾槳一放手,它又跟住舵机慢慢把拉杆往後推,尾槳滑块又推向左边方向,旋转风又软向右。後來我在想會不會是锁尾所謂的溫飄所致。我就在遙控那裡把尾槳舵的微調向左按了一下調為 -1,這下發現尾舵自己往後退的情況消失了。然后我又微调为中位 0 ,发现这现像又不见了。这是不是温飘之类的呢?之前出现机尾不停往左甩,我想也是这情况造成的。因为这要无论你怎样修正他都会不停又滑向另一边令旋转风吹向右,机尾甩向左的情况了。

网友B:
能否上个视频,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上个视频,好分析。

好的。等下找時間着下機。看還會不會有昨天的那情況出現。如果有我就拍個視頻哥們看看。

网友C:
转速不够.起飞时大桨浆角过大

网友D:
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如果是无副翼,你不去动它它就自己跑尾巴,如你所说,静态通电状态下,尾滑块都会自己跑,有一个可能是你控上的微调不在中立点。尾巴的调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动到微调钮,或菜单里的sub trim(外微调),只要动了尾巴必往一边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如果是无副翼,你不去动它它就自己跑尾巴,如你所说,静态通电状态下,尾滑块都会自己 ...

我的机是有副翼的。我的情况是飞机每一天第一次通电,发动引擎后。飞机放在原地怠速,会发现控制尾桨的舵机会自己在往后推拉杆的。我遥控方向把尾舵打向另一边后,尾桨舵机又会慢慢往后推动拉杆的。我动不动微调,今天发现都不起作用的。但是我熄火,关闭接收电源,重新打开接收电源后,再重启动引擎,发现尾桨舵机又正常了。不再自己往后推拉杆了。不知道这情况是不是我这zd720锁尾陀螺仪的问题。出现这现像的时候,飞机只通电源不启动引擎,尾桨舵机是不会自已推动拉杆拉动尾桨滑块的。但是如果启动了发动机机身有震动,它就会有这现像。但是通过重新开关飞机接收电源,让飞机重新自检一次,又恢复正常了。尾桨舵机不会自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不够.起飞时大桨浆角过大

现在开始找到点头绪了。可能是锁尾陀螺仪的问题,要重启一下飞机的电源就正常了。尾桨的舵机不会自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上个视频,好分析。

上視頻了

网友:
没看到啊!!!!

楼主:
沒看到有視頻?

网友E:
你先重新设定一遍控、陀螺和尾桨,控上尾舵微调全归0。尾桨角度用机械调整,不能动控上微调。飞机开机自检前和自检后控上的尾巴微调都不能动。如果还是会跑请更换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重新设定一遍控、陀螺和尾桨,控上尾舵微调全归0。尾桨角度用机械调整,不能动控上微调。飞机开机自检 ...

控上的尾槳微調都一直歸零的。按您的意見重設一遍是把控的設定清了重設還是怎樣?我感覺是陀螺儀的問題多。因為其他舵機都正常的。加上我怕重設一偏會有設不好的地方。

网友F(2014-03-18):
尾桨效能太低,不足以抵消反扭矩,当然机头会往左了!建议加大转速,减小螺距!

网友G:
控内陀螺仪感度设成自动

网友H:
兄弟,我的600n炸过一回后,和你的飞机一个问题, 我的炸鸡前后 陀螺仪设置都没有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桨效能太低,不足以抵消反扭矩,当然机头会往左了!建议加大转速,减小螺距!

现在问题是重启一下飞机电源开关,又会恢复正常的。当玩完后,放在那关闭电源放一会,再开又会出现,又要重启下飞机又正常了。因为飞机是在怠速尾桨还没有转动已经出现尾桨舵机会往后推拉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我的600n炸过一回后,和你的飞机一个问题, 我的炸鸡前后 陀螺仪设置都没有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问题还没有解决。平时玩都是重启下飞机。正常了再玩。因为重启下飞机接收电源,重新自检下就正常的了。多次试验都是一样。还没有试过换陀螺仪或按楼上的那哥们的意见把感度设成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内陀螺仪感度设成自动

哥们你这意见倒还没有试过。要试试。

网友(2014-04-26):
你可能把螺距油门尾舵混控补偿打开了都要归0,在401时代就没有什么中立点。

网友:
重新开个模型看看   !我怀疑是陀螺问题

网友(2014-05-29):
设置遥控器第五通道反向解决。

网友I:
换个陀螺不就行了 现在有副翼陀螺都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个陀螺不就行了 现在有副翼陀螺都白菜价

机已经出了。等上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行程和中立点重新检查
這兩個都正常的。應該是陀螺儀的問題。而且機已經出掉了。

网友J: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K:
换陀螺仪。这个钱是不能省的

网友L(2015-01-05):
锁尾一条棍!尾巴只要不动它是不应该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