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航拍计划崩盘,想入手飞越650,先放出配置计划请大家拨乱反正!!!!!!!!...

楼主(2014-02-06):
原先F550,X2212  kv980  ,1045碳尼龙,天行者20A,全重2250g上3S 5000电池BB响设置3.5V悬停2分半,

崩溃了,只能重头开始了

原先F550电梯: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411&page=1#pid11658566

心理配置如下:
[一号配置]
飞越650全碳纤版
恒力4822 KV390
桨?(未知)
好盈铂金30A
1987云台加鹰眼
5.8G  200MW图传
动力电池6S 5000或者10000
图传电:达普3S  750MAH
控:天九一代

[二号配置]
飞越650全碳纤版
郎宇4110  KV400
桨 1555碳桨
好盈铂金30A
1987云台加鹰眼
5.8G  200MW图传
动力电池6S 5000或者10000
图传电:达普3S  750MAH
控:天九一代

预计起飞重量3KG以下
目标:稳定20分钟
请高手或者正在使用飞越650的魔友指正配置

网友A:
你这计划等着继续崩,这配置估计在15分钟左右,应该达不到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计划等着继续崩,这配置估计在15分钟左右,应该达不到20分钟

那问题出在哪里请不吝赐教!诚谢!

网友:
时间这么短不正常 你的F550 换成9045桨 上4S5000电池 应该能飞久一点 注意《现在天冷 电池需要做保温 》
我的f550用DJI E300动力 4S5200电池 挂狗+飞越云台+图传 总重2200多 BB设3.6 能飞10分钟BB响 下来后回到3.75左右
另外航拍飞这么长时间也没什么用 10分钟左右正好 又不是搞FPV 时间长飞得远 航拍讲究镜头语言 剪辑下来一个镜头几秒至十几秒就够了  个人感觉一个起落5分钟正好
个人感觉 不喜勿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问题出在哪里请不吝赐教!诚谢!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每次也是请教朋友的,我是飞越650机架,DSY4812电机,30A电调,图传和你一样带狗3,,用的4S 5200电池,悬停时间在15分钟,机架很不错,但是你加云台,加电池,可是动力却上升的有限,所以很难长时间续航,建议你上6轴试试,电机再大点就好了,应该能时间稍微长点,还有桨,你需要多买几个试试,从11寸到14寸的都要试下,因为不一定大桨就好,这都是和电机转速相配合的.
或者是在图省事,你自己去咨询下飞越公司的,他们的东西他们最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每次也是请教朋友的,我是飞越650机架,DSY4812电机,30A电调,图传和你一样带狗3,,用的4S  ...

质询飞越,我们散户他们不会理咱们吧?还有根据我以往额经验,客服MM GG都是小白

网友B:
F550,X2212  kv980  ,1045碳尼龙,天行者20A,全重2250g上3S 5000电池BB响设置3.5V悬停2分半,
2分半?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50,X2212  kv980  ,1045碳尼龙,天行者20A,全重2250g上3S 5000电池BB响设置3.5V悬停2分半,
2分半? ...

还真是2分半,所以找找出路了

网友C:
4822力效没那么高,上4110应该能到20分钟

网友:
没必要飞越650 给你个配置
机架 某宝h折叠 600多那个 挺不错的 又轻折叠又小 轴距也在650左右
电调:铂金30a或中特威蜘蛛30a
电机:大壮他家的qa4006或4008 4225也行
飞控不解释 apm性价比最高
图传400mw或600mw 32频点的
云台某宝随便一个狗都可以 配鹰眼 其实也可以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22力效没那么高,上4110应该能到20分钟

请问坛子里做广告的4110S,跟老款4110升级空间大吗?

网友D:
以前的配置2250G,也就是单电机拉力375G,朗宇的这个2212,力效想好,300G之内还行,超过了经济拉力,力效下降很快,这力效也就是5差不多,也许更低,就算是5,则悬停功率为2250除以5等于450W,450W除以11.6电压,将近39A悬停电流,你电池5000毫安的,负载太大,压降很大的,况且现在还是冬天,电池放电能力要不夏天降低百分之40差不多了,能飞2分半也是情理之中,现在你看的配置只是一味加大电机功率,用大桨,大电池,只能说是个恶性循环,飞机越来越重,飞越这个机架质量一般,折叠件怎么说呢,就那回事,螺丝质量一般,容易滑丝,整机质量你想不超过3公斤,那基本也差不多了,配6S 5000电池差不多能有个2.8公斤吧,电机力效为8吧,悬停功率350W,除以23V,悬停电流15A,电池能放出差不多4000毫安电,也就是说能飞个15分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配置2250G,也就是单电机拉力375G,朗宇的这个2212,力效想好,300G之内还行,超过了经济拉力,力效下 ...

高手来了,,哈哈,,高兴,,请您给套四轴方案可以吗?机架我还是老老实实飞越650,哈哈

网友D:
冬天电池做好保暖,出去飞之前先放裤裆里暖着,不然飞起来BB叫个不停,现在是不推荐恒力电机了,可以考虑朗宇的,完全够你用,不缺米的话TM也行,但我只能说TM价格是朗宇2倍,性能顶多提升百分之5都不到,朗宇售后没的说,后期维护换轴承都不是事,看你用6S电,想必是高电压配大桨增加续航啊,这不是绝对的,机子轻才是关键,不去增加多余的东西,减重才是关键,第二个配置可以,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电池做好保暖,出去飞之前先放裤裆里暖着,不然飞起来BB叫个不停,现在是不推荐恒力电机了,可以考虑 ...

那您推荐4110还是4110S呢?KV值是否是400?上6S电还有650机架上1555桨,桨尖太近了是否会影响抗风跟悬停稳度,上6S 5000能否达到20分钟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推荐4110还是4110S呢?KV值是否是400?上6S电还有650机架上1555桨,桨尖太近了是否会影响抗风跟悬停稳 ...

就你的第二个配置就可以,4110 和4110S我感觉是差别不大,别看官方数据,那只是参考,力效啥的差别不算很大,400KV够了,配15寸桨,刚刚的,给你算下桨尖距有多大,根据勾股定理,650除以根号2,约等于460,也就是两电机间距为46厘米,一英寸为2.54厘米,15寸桨也就是38.1厘米,46减去38.1,还有差不多8厘米呢,没一点问题,3公斤之内,15寸桨,桨转速不高的,稳定性有影响,但是力效好,续航时间还是很可观的,想稳定性好,我推荐460KV的配1340桨,13寸桨这个桨型利于高速运行,响应度都是很好的,1238属于慢速桨,响应度不够,6S 5000毫安我感觉飞15分钟没一点问题,想20分钟,这个说不了,得看你整机装配下来的起飞质量,才能算出来,算出来的也只是理论,最重要的是实践,对了,电池的差异也很大,能影响百分子一二十的飞行时间,还有个人驾驶习惯,太暴力也会增加油耗

网友:
4110s 400kv 配1238桨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航拍,比1555稳定,航时要短一些。6s5000电20分钟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冬天电池做好保暖,出去飞之前先放裤裆里暖着,不然飞起来BB叫个不停,现在是不推荐恒力电机了,可以考虑 ...

大哥,请问下我四轴600轴距的用朗宇3180S 720KV 配1147桨+3S动力,2KG左右四轴动力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哥,请问下我四轴600轴距的用朗宇3180S 720KV 配1147桨+3S动力,2KG左右四轴动力有问题吗

3108我就在用,只不过是900KV的,这个电机型号很好,转起来声音不错,比2216功率大的,但是又小于3508,重量也轻,720KV用4S电池爽得很,想用3S那就用900KV的配1147,720KV用4S电池配1238或者1147都行,1238理论上效率高一点的,2公斤飞行器首选啊,黄金动力,价格貌似现在169一个吧,说得过去,比2216强的,买吧,这是好东西,这个价位这个功率级别的反正就这一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推荐4110还是4110S呢?KV值是否是400?上6S电还有650机架上1555桨,桨尖太近了是否会影响抗风跟悬停稳 ...

4110就这一款吧,就是4110S,以前倒是出了个V4010,红色的,销量不佳,市场反应一般,这次朗宇再次发力,做工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108我就在用,只不过是900KV的,这个电机型号很好,转起来声音不错,比2216功率大的,但是又小于3508, ...

哦,不知道这电机耗电吗?我现在F4006 950KV的电机,3S 2200电池能飞5分钟, 5200的能飞10分钟左右,不知道续航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哦,不知道这电机耗电吗?我现在F4006 950KV的电机,3S 2200电池能飞5分钟, 5200的能飞10分钟左右,不知 ...

我可以说,在经济拉力下,力效都相差不大的,无刷电机都是这技术,不会说用了这款电机你2200电池能飞10分钟,重要的是看平衡性,一致性,稳定性,4006一般吧,价格便宜,好用,桨电机搭配好,性能发挥出来就行了,这电机不算耗电的,电池的差异也很大的,以前论坛一哥们总是飞的时间挺长,主要是他电池好,nano的,内阻小,放电能力强,压降小,同样负载,人家能放出更多的电,这个没必要去较真,平常普通牌的就够玩了

网友:
电池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说,在经济拉力下,力效都相差不大的,无刷电机都是这技术,不会说用了这款电机你2200电池能飞10分 ...

大哥,这3108电机和F4006电机相比的话,哪个耗电点呢?在KV相差不大的晴空下

网友:
- -`好多  老鸟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这3108电机和F4006电机相比的话,哪个耗电点呢?在KV相差不大的晴空下

你这样问我,就像问福克斯2.0和君威2.0发动机档位相同的情况下哪个更加费油一样,4006我没用过,功率级别都有差异的,和飞机质量也有关系的,电机的力效不是个线性的,桨的配比需要自己去试试,720KV配3S用1147不是个好配置,4S配1147或者1238才省电,你给我个4006用10寸和11寸桨详细的电机拉力和电流关系,我给你比较下和3108差距多少,个人认为差距超不过百分之十,但3108肯定更加耐用,平衡性更加好

网友F:
我的f550,apm飞控
朗宇v2216 980kv 1038桨,铂金30a,电池用4S5200,挂载3轴云台,狗2,配300mw图传,收放起落架,起飞重量大概在2.9kg,设置3.6报警,可以飞行9分钟。夏天的时候可以飞10分30多秒。
如果你的飞行只有2分钟,那肯定有问题

网友:
飞越650全碳纤版
郎宇4108  KV600
桨 1238APC桨
好盈铂金30A
飞越云台加狗3+
5.8G  500MW图传
动力电池4S 5200
还有一个图传云台供电900电池   现在没上图传(还没上APC桨)能飞10分钟  在换上号的ACP 估计能10分钟多   你说想飞20分钟基本上就要换扭力大的电机换大桨 但是稳定肯定差点了

网友:
学习了,飓风思维电机如何,大家有用个的吗?

网友:
我曾经,4006电机上11寸木桨,3450克.4s,10000,飞16分钟,下来3.8v当时温度零下8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f550,apm飞控
朗宇v2216 980kv 1038桨,铂金30a,电池用4S5200,挂载3轴云台,狗2,配300mw图传,收 ...

大哥,KV980  1047桨,4S下来电机不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KV980  1047桨,4S下来电机不烫吗?

同问!
暂且决定4110s,话说现在还有7折优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问!
暂且决定4110s,话说现在还有7折优惠吗?

你去看看双天的4010吧。几乎5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问!
暂且决定4110s,话说现在还有7折优惠吗?

4110打折好像是以前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f550,apm飞控
朗宇v2216 980kv 1038桨,铂金30a,电池用4S5200,挂载3轴云台,狗2,配300mw图传,收 ...

朗宇2216V系列没有KV980的啊,只有800 900 1250.。。。X系列也没有KV980的啊。A系列倒是有

网友H:
请问楼猪,装这个飞机是要搞商业航拍,还是业余玩玩?用途不一样,配法也不一样。

网友:
DJI F450 恒力2216+ 1147桨+  3s 5000mah 图传+ 狗三 无云台 =1800g  10度气温 飞12分钟 3.8v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猪,装这个飞机是要搞商业航拍,还是业余玩玩?用途不一样,配法也不一样。

纯粹业余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KV980  1047桨,4S下来电机不烫吗?

记错了,是900kv,不会烫,有点温度,但是不烫,桨是1038的,具体可以看我发过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036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