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桨夹能将电机轴夹断吗?我的EMP电机断轴,商家说是夹断的,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2-06):
事情是这样的年前在一家叫(亚太模型)旺旺名:lege_1 的店里买了一个EMP C3536-1300电机,68元一个,初4和西宁的魔友约在一起去飞SR22(当时有十几个西宁魔友).在通场过程中就听见嗡的一声,听见大家喊迫降,还好飞机完美迫降下来,据在场的魔友讲,螺旋是擦着好几个人的头皮飞过去的。这里告诫大家不要图便宜,炸鸡小事EMP厂家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再发几张卖家解释图片,说是我桨上的太紧夹断的。

网友A:
很明显是轴的质量问题.是不是从卡簧曹那里断的?

网友:
怀疑不是使用者的问题·····,厂家的解释欠妥,扭力大怎么能解释说能夹断呢?!怕是做轴的钢太脆了

网友:
断面整齐不?光滑不?难道是本来就断过然后粘回去的?

网友:
质量问题。如果没摔过只受扭力的话是不容易断的

网友:
断口很整齐,像金属疲劳,这么便宜的也不会有什么好货色吧

网友B:
EMP 本来就是垃圾电机!

网友B:
看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C:
艹,这个肯定是质量问题,这样讲,我也有一个黄色的这种小电机,md买的。质量很好,好到什么程度,我大炸,轴从后面被炸的凸出去一里面了。我从电机
屁股后面用锤子把它敲进去,照样用。后来给朋友飞,轴被炸歪了。电机转的时候要抖。。。但是没断啊!

楼主:
这个磁铁粘的真是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轴的质量问题.是不是从卡簧曹那里断的?

就是卡簧那里断的

楼主:
这个卖家才牛B呢。直接说我夹断的   雷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艹,这个肯定是质量问题,这样讲,我也有一个黄色的这种小电机,md买的。质量很好,好到什么程度,我大炸, ...

MD也算有知名度的商家,这个亚太模型真TMD绝了。直接推的一干二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价格就知道了!!

我原来用过EMP的电机,我估计这个电机是亚太模型自己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P 本来就是垃圾电机!

我估计这个是商家自己山寨的,EMP直接是自己打印贴上去的。

网友:
EMP 的价格就是这么低不是一家 2家卖这个价格!!!本来就不咋地

网友:
楼主,因为我级别不够,发不了帖子,所以借你帖用一下问个问题。
最近搞了部客机,要两个函道来控制,我不知是不是应该这样接线?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那种把电池的电分给两个电调的是这种线吗?这样参数的电子设备运转起来有问题吗请各路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价格的电机 坏了一般不找商家。因为谁都知道质量和价格的关系

网友:
我在这家店买过,东西质量都很差~买的小电机讲保护器都是歪的。

网友D:
浆夹只是浆夹,不是老虎钳

网友E:
xxoo时jj会断吗?

网友F:
真正原因也许有待确认,但卖家说法和口吻明显不够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