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遇到困难了

楼主(2014-02-06):
飞跃450pro v2版,小齿盘擦侧板,有人遇到过吗?检查了一下,上下轴承没有虚位,怀疑是小齿盘不平,想换,怎么拆轴套呢?

网友A:
单项轴承垫圈装了吗?

楼主:
轴承那里没有装垫圈,只是在推理轴承那里装了个铜垫

楼主:
小齿盘啮合只有一半

网友B:
小齿 都擦边,没见过啊,上图和视频啊

网友C:
没见图,还真想不出来

网友D:
小齿盘也能蹭侧板?

楼主:
点击[http://pinyin.cn/1qSy9IJeILg]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317969请妥善保管]

网友E:
这样答案应该是主轴固定环没固定好。提下旋翼头是否有虚位。如果有虚位。把旋翼头提紧再固定主轴固定环。飞越套机里面的小齿是改进款的。不会偏差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