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问题(已解决,原来是尾桨夹的问题)

楼主(2014-02-06):
k8+525,上次炸机,尾舵机臂炸断,修好后,试飞,开始起飞时没有金鱼尾,过一会才开始出现金鱼尾,调节感度无效,断电后再上电又是开始正常,过一会儿又出现金鱼尾,地面测试尾舵机工作正常。会是什么原因呢?

难缠的金鱼尾问题,把能拆的都拆了,能换的都换了,最后才终于找到有问题的零件,原来是尾桨夹!现在的尾巴终于平静了,那个舒服啊!
将有问题的两个尾桨夹拆开,里里外外看了个遍,也没发现哪里不妥啊!大家觉得可能是尾桨夹的哪个位置引起呢?

就是它

就是它

网友:
看看舵机,是不是炸鸡给舵机带来的后遗症。

网友:
不好分析,,,还是 上视频

网友:
同样K8+525,我和你正相反,前半分钟有点金鱼尾,然后就没了,另一架K8+520就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自己慢慢排查,问别人基本很难断定

楼主:
换尾舵机--换尾舵机臂--更改尾舵机臂孔位--换中联、大桨夹、十字盘--kbar复位重置参数--降低感度--换整个尾波箱(故障排除,看来问题在尾巴上,再看看问题出在哪个零件上),然后换波箱--换对转齿-
-换尾轴--特地买来7075的双推--换尾桨夹(问题解决,原来是它在捣乱)

网友:
拆掉主旋翼头和尾桨,从尾舵机处把连杆断开,推油,使尾桨夹高速转动,用手推拉尾拉杆,看看是否顺滑,如果不顺滑就检查轴承吧。

网友:
尾桨夹的承軸。

网友:
是不是炸鸡给舵机带来的后遗症,要检查好

网友:
尾桨夹的軸承, 這另件在最不顯眼的地方, 也是最想不到会炸坏。所以解決金魚尾這麼難找到!

网友:
感觉 金鱼尾 一般都是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