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分析此四轴配置的可行性

楼主(2014-02-06):
纯新手,年后准备入手多轴,配置如下
飞越650四轴机架
朗宇V3508电机 390KV
好盈铂金30A电调
6S 5200mah 电池
1238桨
XA SUPERX飞控
之后还准备上狗3+及两轴云台图传、OSD
请问这样的配置是否合理,请各位大神给出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以后升级大6轴挂微单,这个电机是否合理

楼主:
忘了问飞行时间大概应该有多少

网友:
可以!!!时间应该在12分钟左右

网友A:
你的KV配这个浆   浆小了 上1447浆 或者13的   这个电机我不熟悉   我用的是4822!!价格差不多  上的14的浆

网友:
朗宇 sunnysky X4112S这个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KV配这个浆   浆小了 上1447浆 或者13的   这个电机我不熟悉   我用的是4822!!价格差不多  上的14的 ...

6s哦

网友:
你的KV低啊 我的 是4822  390KV 也是6S  1447

网友B:
上4110 400kv吧,保证你大负载长航时。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4110 400kv吧,保证你大负载长航时。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7折了,要不然4110比V3508贵太多了,这两个各方面差很多吗?

网友:
年前还有,看数据差挺多的!

网友C:
你去问吧,4110 400KV的225一个

网友D:
LZ採用的电机配置桨用1555
假设起飞总重2700g,利用eCalc网站试算: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php?ecalc&lang=cn
X3508S-29 (380) 可飞18分左右
X4110S-20 (400) 可飞16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採用的电机配置桨用1555
假设起飞总重2700g,利用eCalc网站试算: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php?e ...

我也测试计算了一下,感觉这两款电机的最大区别在于最大功率,3508是330w。4110是577W
如果在总重2700g时选择1555桨,3508最大输入功率达到380w,预测温度达到81度,虽然一般不会把油门推满
                                            4110最大输入功率达到512w,温度65,比电机参数的577w要低
我知道我的分析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测试计算了一下,感觉这两款电机的最大区别在于最大功率,3508是330w。4110是577W
如果在总重2700g ...

不知道我分析的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问吧,4110 400KV的225一个

我看某宝上都是320,麻烦您给个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测试计算了一下,感觉这两款电机的最大区别在于最大功率,3508是330w。4110是577W
如果在总重2700g ...

100%油门持续分钟温度可能就会达到7~80度以上
3580 380kv与4110 400kv电流与拉力先就官方提出的数据
画出两条曲线可估出交叉点约在970g,以力效来看优劣来看
四轴的话起飞重量小于3800g用3580 380kv,重量大于3800g用4110 400kv
但是如果需要飞行速度快4110却比3580适合
以上个人观点有没绝对~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