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

楼主(2014-02-06):
天行者这样的布局还可以,以前的冲浪者2公里回航没图传,现在还有。

网友A:
刚入门,希望有有一架LZ给个配置。谢谢!

网友B:
山狗有AV输出还需要摄像头吗?

网友:
电池用的多大的

网友C:
..........我看蒙了你这个到底是那个版本2013吗
我怎么感觉像2012和2013杂交呢

网友:
这个看不错是什么版本 哈哈

网友:
都没发现楼主天行者的尾巴不一样了吗?

网友:
我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蒙了你这个到底是那个版本2013吗
我怎么感觉像2012和2013杂交呢

我的是2012款1680版的天行者,其实翼展实际长度是1800的,尾巴我改了下T字,感觉比上T字要好,因为新款的天行者也改了下T字,还装了轮子,就是起飞时有大则风的话要小心,一般则风不大的话起飞降落也很舒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门,希望有有一架LZ给个配置。谢谢!

2814电机,1100KV的,电池二个4S3000MA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有AV输出还需要摄像头吗?

山狗电池时间15分钟左右,我另装一个视频头上去可以长时间有画面,有时不放山狗上去飞也行,这样主动一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狗电池时间15分钟左右,我另装一个视频头上去可以长时间有画面,有时不放山狗上去飞也行,这样主动一点 ...

为什么不直接从电调引出5V给山狗供电,这样山狗的电池也可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从电调引出5V给山狗供电,这样山狗的电池也可以不用了。

我不会怎样接那条5V电线,请教你了。

网友:
谢谢了,慢慢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怎样接那条5V电线,请教你了。

本论坛搜索山狗,里面有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12款1680版的天行者,其实翼展实际长度是1800的,尾巴我改了下T字,感觉比上T字要好,因为新款的 ...

怎么改了尾巴??怎么证明 这样的尾巴好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怎样接那条5V电线,请教你了。

机身 跟机翼做加强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身 跟机翼做加强了么。。

EPO 还是EPS的。

网友E:
这个鸡鸡  总的来说可以       感觉会不滑跑起飞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鸡鸡  总的来说可以       感觉会不滑跑起飞困难啊?

下次上起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12款1680版的天行者,其实翼展实际长度是1800的,尾巴我改了下T字,感觉比上T字要好,因为新款的 ...

你的翅膀怎么还有注塑件呢
应该只有新版的有吧
还有只有新版的1680翼展才是1800吧

网友:
有没有人用旧版的EPS的1680呢。。有的话交流一下。

网友:
过路拿分

网友D:
GPS你放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你放哪了???

看到没有?在电机前面,机翼下面的,通过试验是没问题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没有?在电机前面,机翼下面的,通过试验是没问题的哦。

啊??你确定么 机翼那么厚能搜到星??你用电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没有?在电机前面,机翼下面的,通过试验是没问题的哦。

电台放到哪??

楼主:
机翼是泡沫做的,对GPS没影响,我用切高433增程的,你见到GPS右边个个接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是泡沫做的,对GPS没影响,我用切高433增程的,你见到GPS右边个个接收吗?

那个不干扰GPS么。